[DSP编程]
关于dsp f2812 SCI fifo模式收发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5-01-08):
(无正文)

楼主:
#include "DSP28_Device.h"

char buffer[100];

void main(void)
{
  int i = 0;
  InitSysCtrl();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InitGpio();
  InitSci();

  for(i=0;i<100;i++)
  {
    buffer[i] = 0;
  }
  PieCtrl.PIEIER9.bit.INTx1 = 1; //ʹ��pieģ����sci�Ľ����ж�
  PieCtrl.PIEIER9.bit.INTx2 = 1; //ʹ��pieģ����sci�ķ����ж�

  IER |= M_INT9;
  ERTM;
  EINT;

for(;;)
  {
    ;
  }
}

*******************************************************************************************************************DefaultIsr.c********************************************

interrupt void SCIRXINTA_ISR(void)     // SCI-A�����жϺ���
{
  int j;
  for(j=0;j<8;j++)
  {
    buffer[j] = SciaRegs.SCIRXBUF.all;
  }
  if(strncmp(buffer,"hellodsp",8) == 0)
  {
    SciaRegs.SCIFFTX.bit.TXINTCLR = 1;
  }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 = 0;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 = 1;
  SciaRegs.SCIFFRX.bit.RXFFINTCLR = 1;
    PieCtrl.PIEACK.bit.ACK1 = 1;
}

interrupt void SCITXINTA_ISR(void)     // SCI-A�����жϺ���
{
  int _j;
  for(_j=0;_j<8;_j++)
  {
    SciaRegs.SCITXBUF = buffer[_j];
  }
    PieCtrl.PIEACK.bit.ACK1 = 1;
}

楼主:
请路过的大神,帮忙解答下。。。。。先先谢过了。。。程序如上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有人遇见类似问题吗

网友A:
发送中断进入的前提条件是scitxbuf中有数据进入,你把向scitubuf写入数据放在发送中断里当然进不去了,一般情况下需要预先发送数据到scitubuf,启动发送中断。
另外,我之前也遇到这种问题,现在办法是接收中断,发送轮询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中断进入的前提条件是scitxbuf中有数据进入,你把向scitubuf写入数据放在发送中断里当然进不去了,一般 ...

谢谢你回帖。你说的没错,不过它适用于标准模式下,在接受中断里事先发送数据到txbuff,开启动发送中断。但是在fifo模式下不用的,我设置它的中断触发级为0,就可以在一开始就产生发送中断。今天我发现了哪里出错了,原因在使用strncmp函数那点出错了,把if判断条件啥的都删了,只留里面的那个语句,就不会出错了。虽然可以正常收发了,但是,我现在还是有疑惑,我那个strncmp判断部分怎么出错了。你有什么见解吗?

网友B(2015-03-02):
“strncmp”,这个得添加“string.h”这个头文件吧

网友C:
有例程的,可以参考那个,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