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PGA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5-01-09):
C:\Users\yang\Desktop\PAG0 这句话怎么理解?,再结合,数据手册上的,压力传感器的接法,压力传感器几乎都是输出毫幅信号,这样的情况话,压力传感器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上图。
中颖原文是说:
3.7.8 AINx+/AINx-模拟输入端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为0.4V~2.0V,也就是模拟输入端对
AGND 的直流电位范围,即输入电平不能低于0.4V,不能高于2.0V,为提高ADC 的有
效精度,建议模拟输入端的共模输入电压在1.35V 附近。AINx+/AINx-模拟输入端的差
分输入电压范围为0V~VREF。

再结合压力传感器的接法,所以对这句话有疑问。本人对运放不太懂,求教了,谢谢!

网友A:
用哪款的?

楼主:
79F6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