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感基本概念求解

楼主(2015-01-09):
实际“工字电感”额定电流是磁芯饱和限定的、还是发热限定的?

楼主:
工字电感彼此靠近时,互感同名端如何确定?

网友A:
同名端 是根据磁场中两电感公共磁力线的方向来定的

网友B:
电感的额定电流定义如下:
额定电流是指电感器有正常工作时反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值。若工作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则电感器就会因发热而使性能参数发生改变,甚至还会因过流而烧毁。

有些电感,会在电感的一端加个白点,同一型号的电感,都有白点的一端为同名端。

楼主:
我想,一定有的电感烧坏了还没饱和、也有的电感饱和了却没烧坏。

楼主:
对工字电感而言,如果逐渐加电流,一般是先饱和、还是先烧坏?

网友C:
先饱甚至烧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工字电感而言,如果逐渐加电流,一般是先饱和、还是先烧坏?

如果电流缓慢上升,可能是先饱和,也可能是先烧坏,主要是看它线径的大小和散热条件,如果电流迅速上升,那肯定是先饱和了

网友E:
电感额定电流正是取决于这两个因素:
电感温升20度的电流;额定电感量下降30%的电流;
此二者取其小者为额定电流。
这样即可兼顾温升及饱和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感额定电流正是取决于这两个因素:
电感温升20度的电流;额定电感量下降30%的电流;
此二者取其小者为额 ...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额定电流正是取决于这两个因素:
电感温升20度的电流;额定电感量下降30%的电流;
此二者取其小者为额 ...

听说工字电感比较难饱和,对市面实际销售的工字电感而言,如果缓慢加电流,是先饱和还是先烧坏?
或者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听说工字电感比较难饱和,对市面实际销售的工字电感而言,如果缓慢加电流,是先饱和还是先烧坏?
或者差 ...

缓慢加电流什么意思?
你要一直加直流偏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缓慢加电流什么意思?
你要一直加直流偏置吗?

应该是负载电流缓慢增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缓慢加电流什么意思?
你要一直加直流偏置吗?

就是通过电感的电流缓慢增加啊。
不需要区分是直流偏置、还是交流电流,他们对电感发热及饱和的效果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