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通信用的PHY芯片和同步以太

楼主(2015-01-09):
为什么以太网PHY芯片从MAC层接受数据用MAC侧的时钟,但是向外发送数据却用PHY芯片自己的参考时钟呢?为什么不都用MAC侧恢复的时钟呢?接受方向也是,PHY从线缆上接受数据利用CDR恢复出来的时钟,但是把这些数据送给上层MAC却不用恢复时钟,用自己的参考时钟,为什么要把恢复出来的时钟给终结掉呢,这样为了做同步以太网就必须把PHY的参考时钟弄成系统同源的时钟,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有没有支持同步以太的PHY芯片?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接收用MAC的时钟是为了与MAC同步,时钟同步才能收到MAC的数据

网友B:
2楼说的对
MAC和PHY分别位于不同的链路层,不太可能使用相同的时钟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用MAC的时钟是为了与MAC同步,时钟同步才能收到MAC的数据

接收确实用MAC侧的时钟,但是发送数据为啥不用这个时钟?而是用PHY自己的参考时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确实用MAC侧的时钟,但是发送数据为啥不用这个时钟?而是用PHY自己的参考时钟 ...

你的发送指什么,向mac发送还是其他phy发送?

网友C:
这个我想了解一下,我们探讨一下。
可以给我您的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发送指什么,向mac发送还是其他phy发送?

MAC----->PHY------->cable, 上面的PHY有两次数据处理,第一个是从MAC那里接收数据要一个采样时钟,第二个是PHY向线缆外发送数据用一个发送时钟,我的意思是第一个为啥用CDR时钟,第二却用PHY本地的参考时钟,这样的话PHY发送的数据和接收的数据的时钟源不就不是同一个了吗,要想做同步以太必须把PHY的本地失踪切换到和第一个时钟同源的时钟上去才能实现同步以太。为什么PHY第二个时钟要把第一个终结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C----->PHY------->cable, 上面的PHY有两次数据处理,第一个是从MAC那里接收数据要一个采样时钟,第二 ...

数据传输的时钟都是PHY上时钟在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C----->PHY------->cable, 上面的PHY有两次数据处理,第一个是从MAC那里接收数据要一个采样时钟,第二 ...

从MAC层接收数也是PHY层提供的时钟

网友D:
高速通信系统,底层都是简单的各种同步移位寄存器,所以你才会看到收发时钟分开,收发各管各的,避免单一时钟引起的时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通信系统,底层都是简单的各种同步移位寄存器,所以你才会看到收发时钟分开,收发各管各的,避免单一时 ...

底层的FIFO用同一个时钟为什么就会有延迟呢?前辈说的我似懂非懂,可能是我水平不够还不足以理解吧!多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MAC----->PHY------->cable, 上面的PHY有两次数据处理,第一个是从MAC那里接收数据要一个采样时钟,第二 ...

cable--->PHY 用CDR恢复的时钟好理解,PHY--->MAC如果还用刚才恢复的那个时钟,如果出现cable发给PHY的数据,PHY接收完了(时钟也没了),但是PHY的Buffer里面还有数据没发完,怎么来发给MA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