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更改内存和FLASH容量

楼主(2015-01-09):
请教高手,IMX6Q的板子,DDR由1G改为2G Flash由4G改为16G ,程序源码需要在哪些地方改动?

另外,烧录在SPI NOR和 EMMC的uboot,在代码上是否有不同?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提到问题:
1、DDR由1G改为2G Flash由4G改为16G ,程序源码需要在哪些地方改动?
DDR改动的话,需要修改一些内容,修改方法你参考如下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788962-1-1.html
flash的话,应该是不需要修改的。
2、烧录在SPI NOR和 EMMC的uboot,在代码上是否有不同?
烧写到SPI NOR和 EMMC的uboot是一样的,u-boot是一样的,只是写到不同的设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提到问题:
1、DDR由1G改为2G Flash由4G改为16G ,程序源码需要在哪些地方改动?
DDR ...

谢谢 Rit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Rita

不客气哈,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