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6000系列的,是不是编程基本都一样?

楼主(2015-01-09):
现在都什么6416,6713,DM642(内核是6416),我想知道,这些都是C6000的内核的。
看了ti的文档,似乎全部都统一用C6000的文档,这是为什么?难道里面的寄存器都一样吗?
那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先谢谢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这个肯定不是一个文档   一些事C6000的  还有DM系列(达芬奇)
都是差别很大的   你在TI官网上都各自的型号   都有相应的文档
文档整体是这样的    有个整体介绍的文档   在里面介绍每一部分外设的时候
都有一个链接   就是他的详细介绍   这样基本可以下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