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通信不稳定

楼主(2015-01-09):
    我的两个stm32f103使用SPI相互通信,一个初始化为主机,一个初始化为从机,然后主机给从机发送数据。同时上电可以正常发送,但是问题是我重启主机,从机数据就错误了,主机发送的波形正确,这时重启主机数据就对了,我这里说到的数据错误是说在中断中第一次接收到的数据,打断点看的 没有任何处理,请问有没有见过这种问题,急啊

网友A:
如果没有处理好 NSS 信号, 那么这样操作必定会导致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处理好 NSS 信号, 那么这样操作必定会导致错误.

那请问下我初始化的是软件处理NSS,可以吗?我需要怎么做?

网友B:
1,从站的NSS肯定交由从站做;主站的NSS外部接一个上拉电阻,以防在没有主站控制下悬空触发有效标志。
2,对于SPI的debug,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是STM有问题,反正我用Jlink来debug的时候,是无**常对SPI的寄存器以及中断和数据进行正常查看,估计有的是只写或者读一次也有影响的寄存器的问题。

网友A:
1. 从站的 NSS 严格受主机的NSS 控制, 数据收发完成后, NSS 必须立即释放到高电平.
2.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但除了只写或者读一次也有影响的寄存器外, 其他的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从站的 NSS 严格受主机的NSS 控制, 数据收发完成后, NSS 必须立即释放到高电平.
2.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

恩 我把内SSI位拉高再拉低就好了  。。太给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从站的NSS肯定交由从站做;主站的NSS外部接一个上拉电阻,以防在没有主站控制下悬空触发有效标志。
2,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