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能否用示波器分别显示出调幅信号的载波与调制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1-09):
这个得要解调电路吧。
除非在没调制前分别显示。

网友B:
很难做到。
载波和调幅波的频率未必是整数倍关系,你让示波器与哪个频率的信号同步?
与载波信号同步,幅度就是不断变化的,成为模糊一片,仅在零线(横轴附近)才能够看清楚载波。与调幅波信号同步,可以看到包络,但载波成为模糊一片。
用单次触发,倒是可以同时看清楚载波和幅度包络。

网友C:
不容易做到

楼主:
嗯,多谢各位的回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