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O口配置了,却不能控制输出

楼主(2015-01-09):
#define BIT14   0x00004000
SYS->GPAMFP.PWM2_AD15 = 0;//使能IO功能,设置为输出,初始化低电平
GPIOA->PMD.PMD14 = 1;
GPIOA->DOUT &= ~BIT14;
现象改端口一直输出为高电平,晕了
补充一下,我用的芯片是新唐的NUC100RE3AN
原因找到了。我在别的地方复用了该端口的pWM功能,原来是在在改引脚复用为PWM功能时,在PWM波定时器未使能,PWM波端口使能输出时,该端口会输出高电平的。其实答案就在时序图中啊。
感谢各位解答,坐等结贴发分给你们:lol

网友A:
你这个错了吧,不是这样配置的,你有官方的例程吗,看看那个IO怎么配置的。

网友A:
/* Configure P1.2 as Output mode and P4.1 as Input mode */
    GPIO_SetMode(P1, BIT2,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4, BIT1, GPIO_PMD_INPUT);

网友A:
要这样写,使用库函数,你看你那,很难懂,使用库吧,我早不看寄存器了

网友A:
/* Configure P1.2 and P4.1 to default Quasi-bidirectional mode */
    GPIO_SetMode(P1, BIT2, GPIO_PMD_QUASI);
    GPIO_SetMode(P4, BIT1, GPIO_PMD_QUASI);
这个是类似双向

网友A:
这样做。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3 $
* $Date: 14/01/28 11:44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051 Series GPIO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int32_t i32Err;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P1.2(Output) and P4.1(Inpu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 Configure P1.2 as Output mode and P4.1 as Input mode */
    GPIO_SetMode(P1, BIT2,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4, BIT1, GPIO_PMD_INPUT);

    i32Err = 0;
    printf("GPIO P1.2(output mode) connect to P4.1(input mode) ......");

    /* Use Pin Data Input/Output Control to pull specified I/O or get I/O pin status */
    P12 = 0;
    if(P41 != 0)
    {
        i32Err = 1;
    }

    P12 = 1;
    if(P41 != 1)
    {
        i32Err = 1;
    }

    if(i32Err)
    {
        printf("  [FAIL].\n");
    }
    else
    {
        printf("  [OK].\n");
    }

    /* Configure P1.2 and P4.1 to default Quasi-bidirectional mode */
    GPIO_SetMode(P1, BIT2, GPIO_PMD_QUASI);
    GPIO_SetMode(P4, BIT1, GPIO_PMD_QUASI);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B:
#include "M051Series.h"
楼主可以看这个头函数如果是051系列,其他的系列看其他相关的这种头函数,现在ARM系列的单片机都不要用寄存器学了,直接库函数,方便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M051Series.h"
楼主可以看这个头函数如果是051系列,其他的系列看其他相关的这种头函数,现在ARM ...

难道我是任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错了吧,不是这样配置的,你有官方的例程吗,看看那个IO怎么配置的。 ...

而且我刚刚把他配置成准双端模式,居然一直是低电平了,苍天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我是任性了吗?

淡定啊,不要较真,等会用了,再去深究里面的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我刚刚把他配置成准双端模式,居然一直是低电平了,苍天啊

这个,或许你通过寄存器设置漏掉了某个环节,建议别用寄存器操作ARM这种复杂度高的芯片。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或许你通过寄存器设置漏掉了某个环节,建议别用寄存器操作ARM这种复杂度高的芯片。得不偿失 ...

现在,好了,我设置了一下准双端模式,又设置回来输出模式,居然能控制了,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淡定啊,不要较真,等会用了,再去深究里面的原理。

已经较真2天了:Q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较真2天了

那样方向错了,建议你先用库函数完成,然后你看库函数的圆形函数是怎么做的。这样学习寄存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方向错了,建议你先用库函数完成,然后你看库函数的圆形函数是怎么做的。这样学习寄存器比较好。 ...

库函数试过以后才搞这个的,感觉还是这个亲切: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或许你通过寄存器设置漏掉了某个环节,建议别用寄存器操作ARM这种复杂度高的芯片。得不偿失 ...

怎么结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结贴啊

不知道今天可以结贴不,你点给分结贴,把分都给我就行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库函数试过以后才搞这个的,感觉还是这个亲切

那你就点击右键,然后定位到函数的原型位置,看他们原型里面怎么操作的寄存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结贴啊

参考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2857&highlight=如何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2857&highlight=如何结贴

3Q

网友B:
楼主可以结贴了。

网友B: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设置P3的其他功能作为串口T0的接收发送接口

网友D:
呵呵,设置错了

网友E(2017-07-11):
用库用库 自己写的各种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