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用共模电感做小功率反激升压是否可行??

楼主(2015-01-09):
各位做电源的大神,小弟想做一个输入3到5V输出0到50V输出电流几个毫安的电源,要求体积小,成本低,我找了一下,没找到体积较小的反激变压器,突然想用共模电感替代,因为很多贴片的共模电感很小,只是没有缝隙,不知是否可行。还望各位一起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A:
原理看, 好象是可以的.
相对于变压器, 共模电感的匝数偏少, 所以性能会不好.
那或许提高频率能够提高性能? 不过共模电感的磁芯往往能够吸收高频信号.
总之, 个人意见: 可以试试, 效果不会太好.

网友B:
可以的,我用铁氧体磁环做的反激电源,输入36-700V,输出50V,可以达到60W,只是目前效率只有75%,准备再优化下。

网友C:
你的共模电感的电感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用铁氧体磁环做的反激电源,输入36-700V,输出50V,可以达到60W,只是目前效率只有75%,准备再优 ...

真有实现的啊!太牛了,坚定了我的信心。哈哈。
可否再提供一点详细的信息,如电感量,开关频率。我只需要60V几个毫安的输出就可以了,开关的控制使用普通的8位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共模电感的电感量是多少?

目前手头有2毫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手头有2毫亨的

没用过贴片的共模电感,从经验来说,不适用于反激变压器

网友D:
功率很小、可行!…频率要高哇!…

网友B(2015-07-22):
引用 楼主:
目前手头有2毫亨的

忘记了,大概绕了60多匝。根据你的具体应用环境,可以计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有实现的啊!太牛了,坚定了我的信心。哈哈。
可否再提供一点详细的信息,如电感量,开关频率。我只需 ...

肯定可以的,只要设计时磁芯不饱和就行。

网友E:
既然你负载电流那么小你可以用倍压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