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贴,集思广益!!!!!

楼主(2015-01-09):
前几天公司搬家,忙了一阵子,项目耽搁了。现在进行到尾声,在审核过程中,我用到一个I2C扩展gpio的IC扩展芯片,就是周立功推广的CAT9555,IC扩展芯片很简单,我就连了下电路图,但是,在I2C两根线上出了小分歧。我们主管说,要加上拉电阻,我担心时序问题觉得没必要,所以问问论坛里的朋友有没有用到过这个芯片,具体用到上拉了吗 ,光靠理论没有实践是没有说服力的。

楼主:
这是原理图

楼主:
A1,A2,A0是选择基地址,默认都是地,INT中断连IO,有无必要,I2C,两根线要加上拉吗。有做过这个芯片的朋友吗

网友A:
我不懂 程序是怎么编的,一般I2C是有上拉电阻的,很多产品都有2个10K电阻,仅供参考

网友B:
通常I2C空闲状态默认是高电平 所以一般都会加1-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C:
通常I2C都有4.7K上拉电阻。

网友D:
楼主应该好好看看器件手册,手册中怎么规定就怎么用,别自己想当然。

网友E:
I2C当然要上拉电阻,即使不外接也要使用内部的(太大)。
个人很讨厌既不懂说了又不听的小弟。
怎么才有说服力?要做个半年的长时间测试说服你吗?

网友F:
一般需要加的

网友G:
不知 LZ 担心什么“时序问题”?
加两电阻,有这么纠结吗?

说来说去,就是 face 问题。

网友H:
加电阻不会影响时序的

网友I:
关注以下这个IO口扩展问题

网友J:
不知道时序问题和上拉有什么关系,但是iic的这个上拉还是需要加的。

网友K:
当然要加;
预留也好,这是好的习惯;

我以前是先上拉,再加阻容滤波;
也可以用CH423;

网友L:
最好加上 以防不测

网友M:
你加上又不碍事!

网友N:
一般I2C都要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I2C当然要上拉电阻,即使不外接也要使用内部的(太大)。
个人很讨厌既不懂说了又不听的小弟。
怎么才有说 ...

没有啊, 我说的 不是理论上行得通就行,我问的是具体实践中验证过没有,可以加个上拉,如果效果不好到时候可以不焊接。做电子的,别把自己想的太高,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电阻不会影响时序的

哦 是吗。我也是在网上看到有说加的电阻大,在通信时会有影响,我不专业,具体没有整套理论的研究,真不知道相信谁

网友O:
应该是要加的吧,有图有真相

貌似也可以不加,还是有图有真相

楼主:
自己立了帖子也没注意看,不好意思啊。不就是IIC通信线,个人觉得pcb上先画个呗,如果现实生产中加不加效果都一样,那就不要贴了呗。现在结贴。我也只想在论坛找找这方面的资料看看,学习下。个人经验浅显,也没老师教导,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还好主管说没事,可以验证,我就大胆了。。。

网友P:
两根线是OD或者OC吗?要是OC或者OD就必须加上拉

网友Q:
I2C是开漏结构,必须加上拉,根据驱动能力的要求选择上拉电阻的阻值

网友R:
IIC接上拉电阻,是因为IIC中SDA是OD门输入输出,而OD门在输出时,本身是不能输出高电平,所以必须接一个上拉电阻到VCC,具体多大的上拉,需要看手册,电阻大了,驱动电流小,相反驱动电流大,而IIC中的SCL如果被OD门驱动的话,也必须接上拉电阻,所以在IIC电路设计中IIC的SDA SCL都需要加上上拉电阻,否则通信将会不稳定或者直接通信失败

网友S:
基本上是必须加的,阻值要适当,不能太大否则驱动能力可能不足,不能太小否则芯片可能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应该是要加的吧,有图有真相

貌似也可以不加,还是有图有真相

哈哈   你真有意思啊    嗯 我听说是这样的  I2C一般要加上拉,如果芯片内部有上拉,可以不用加,但是不同的芯片难保都有上拉,所以还是加上保险

网友O:
引用 楼主:
哈哈   你真有意思啊    嗯 我听说是这样的  I2C一般要加上拉,如果芯片内部有上拉,可以不用加,但是不 ...

这可是原文呃。
如果你想得到最权威的解释,可以去菲利普官方网站去下载文档,因为这个总线标准是他们制定的

网友T:
建议楼主仔细看下规格书,规格书中明确有对这两个引脚进行描述:

SCL是否必须增加上拉电阻需要看主设备是否为OC或OD输出,这点23楼网友已经说明了,若不是OC或OD输出,仍然是可以增加上拉电阻的,影响很小,增加驱动能力。
SDA是必须增加上拉电阻的,规格书中已经明确指出,上拉电阻的大小也有明确说明!当然若是主IC内部已经有上拉了,可能外部不上拉的情况下也可以正常工作,但并不保险。
建议楼主在应用IC时,好好参考规格书,一般都有给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建议楼主仔细看下规格书,规格书中明确有对这两个引脚进行描述:

SCL是否必须增加上拉电阻需要看主设备是否 ...

看了很多资料,前辈说的很对,都是理论知识的东西,谢谢了,我画图时加都上了上拉电阻,4.7K的,跟周立功公司确认过了,他们工程师说没问题。
另外他们也说了,也可以不加,效果会差点但不影响使用。这这这,貌似国内做东西有点模棱两可,个人感觉而已,别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