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5-01-09):
我刚刚学模电,很是郁闷,搞不清关系,下面这个电路该怎么分析,实现什么功能呢?希望大家能仔细给我分析分析,真的刚接触模电,太难了感觉

网友A:
两级直接耦合共发射极放大电路。
功能么,可能是想通过调节电位器改变Vin来改变LED亮度。不过,用一级足矣,不知道为什么用两级。那个Vout,更不知道要干什么。

网友B:
欠压指示器?

网友C:
Vin调整到最下端时,Q1关闭,Q2导通,Vout输出为低电平0.2伏,二极管亮
Vin调到最上端时,Q1导通,Q2关闭,Vout输出高电平,二极管视外接负载而亮灭,没有负载,二极管不亮,有负载,二极管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级直接耦合共发射极放大电路。
功能么,可能是想通过调节电位器改变Vin来改变LED亮度。不过,用一级足矣 ...

谢谢斑竹。这个图本意是想做成一个开关管,避免单级的 “开关”效果不明显,有过渡现象,但我是看不懂的,所以才要请教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n调整到最下端时,Q1关闭,Q2导通,Vout输出为低电平0.2伏,二极管亮
Vin调到最上端时,Q1导通,Q2关闭, ...

谢谢。能再请教下吗:你说 Vin 调到最上端时,左边的Q1导通,那能判断Q1工作在什么区吗,还有,为什么此时右边的Q2会关闭呢? 原谅我真的是小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这个图本意是想做成一个开关管,避免单级的 “开关”效果不明显,有过渡现象,但我是看不懂的 ...

要做成“开关”工作,加一点点正反馈,构成施密特电路,或曰施密特特性。

网友C:
最上端时,Q1工作在饱和区,因为基极电流是1.2mA,假设放大倍数是100倍,正常集射电流应该能达到120mA,而集电极电阻限定了集射电流也是1.2mA,所以轻易地就饱和了。饱和后集射电压,图中也就是集电极和地之间的电压,就是0.2V,不足以导通Q2,所以Q2关闭。
理论上是这样的,实际还得搭电路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上端时,Q1工作在饱和区,因为基极电流是1.2mA,假设放大倍数是100倍,正常集射电流应该能达到120mA,而 ...

太谢谢你了!可是我又有一个疑惑。按书上说的,三极管饱和导通后,相当于开关的“开”,即集电极和发射极短接。所以按你说的,Q1饱和导通后,此时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相当于接地了,集电极的电压应该是0啊,0.2V怎么得到的呢?

网友C:
不会是0V的,你再仔细看看书,书上讲的很清楚。三极管饱和导通CE之间是0.2V,就跟二极管导通后两端电压是0.7V一样,是必须要了解掌握的知识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你了!可是我又有一个疑惑。按书上说的,三极管饱和导通后,相当于开关的“开”,即集电极和发射极 ...

此时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相当于接地了,应该  说集电极发射极之间近似接地更好理解电压为什么不会0

网友E(2015-02-10):
我记得以前我们刚进实验室的时候,有个任务就是不用集成芯片做声光控灯,就遇到过关断慢的问题,我记得解决方案就是两个三极管,第一个的集电极加一个二极管就够了,你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