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C3083的过零触发

楼主:
请问MOC3083光耦是过零触发型的,为什么给可控硅侧加的是直流电的情况下,给1-2脚加触发电压后,能够触发可控硅?
不是过零触发么?
能够理解为4-6引脚的电压在零点附近的时候,此时1-2引脚有触发信号,这时才能导通么?

网友A(2015-01-09):
你这是仿真图,仿真的结果未必符合真实情况。
搭个电路再试。

楼主:
就是实际搭的电路出现的这种情况。

仿真的反而没有问题(在二极管触发电流小于标称最大值的时候)。。。。

楼主:
还有这2段话怎么理解啊??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B:
所谓过零触发,实际上是“避高触发”,就是如果触发的时候,高压侧电压已经超过一定的数值了,就不再触发,等电压降下来再说。楼上那个VINH电压就是这个电压。手册上说最大是20V,那么按理说楼主24V的电压下触发,可控硅就应该无视。建议楼主用实物测一下这个电压是否是这样工作的。

另外楼主的问题比较奇特,既然是直流,还用过零光耦干嘛?要注意想想是否钻牛角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过零触发,实际上是“避高触发”,就是如果触发的时候,高压侧电压已经超过一定的数值了,就不再触发, ...

感谢指教,我知道了。
刚开始以为过零是指电压接近零点,原来规格书上已经写明了是12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教,我知道了。
刚开始以为过零是指电压接近零点,原来规格书上已经写明了是12V左右。 ...

嗯,相对220V电压来说,12V已经相当于是0附近了。

网友C(2015-04-22):
假如说交流电由0逐渐变大,当交流电在20V之内时,MOC3083输出侧导通。如果大于20V时,输出侧是导通还是截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相对220V电压来说,12V已经相当于是0附近了。

假如说交流电由0逐渐变大,当交流电在20V之内时,MOC3083输出侧导通。如果大于20V时,输出侧是导通还是截止?

网友C:
是不是应该把 过零触发理解为 在 -12V到+12V范围内导通,其他范围,MOC3083 是关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应该把 过零触发理解为 在 -12V到+12V范围内导通,其他范围,MOC3083 是关断的 ...

网友D:
过零检测!是应用在交流上的!4,6脚电平翻转一次触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