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00 串口问题

楼主(2015-01-09):
void Uart0_Init(uint32_t Baud)
{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0);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B_L_MFP &= ~(SYS_PB_L_MFP_PB0_MFP_Msk | SYS_PB_L_MFP_PB1_MFP_Msk);
    SYS->PB_L_MFP |= (SYS_PB_L_MFP_PB0_MFP_UART0_RX | SYS_PB_L_MFP_PB1_MFP_UART0_TX);

    UART_Open(UART0, Baud);

    /* Enable Interrupt and install the call back function */
    UART_EnableInt(UART0, UART_IER_RDA_IE_Msk);
    NVIC_EnableIRQ(UART0_IRQn);

}

void UART0_SendData(uint8_t *data, uint32_t len)
{
        UART_Write(UART0, data, len);
}

/*---------------------------------------------------------------------------------------------------------*/
/* ISR to handle UART Channel 0 interrupt event                                                            */
/*---------------------------------------------------------------------------------------------------------*/
void UART0_IRQHandler(void)
{
    UART0_TEST_HANDLE();
}

程序如上,初始化后,一直不进串口接收中断,不知道什么情况。后改用查询方式,发现当向单片机发送数据时,ISR的RDA_IS根本就不置位。官方的例程也试过了,同样的问题,发送正常,硬件没有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串口波特率115200,CPU时钟32MHz,数据位8,无校验,停止位1,FIFO 1byte

网友A:
你设置个9600码率试试,如果官方例程都不行,肯定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个9600码率试试,如果官方例程都不行,肯定是硬件问题

硬件问题,我又仔细查了下,画原理图的同事把引脚给弄错了,我也是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问题,我又仔细查了下,画原理图的同事把引脚给弄错了,我也是服了。。。。 ...

en ,软件一般没问题的就是硬件,一次,我忘了把两边的地线连接了,串口没法通信,检查几天软件,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