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仿真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楼主(2015-01-09):
刚刚开始用,仿真器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仿真器里得到的的数据差别很大。比如port0 口数据跟实际输出不符。另外,debug选型配置里面仍然是S8051.DLL,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A:
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是仿真器更新数据的速度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