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怎么位操作

楼主(2015-01-09):
请教MSP430怎么位操作
比如我定义 LED0 为P1.0
我该怎么定义呢
_Bool     LED0     P1OUT.0;
比如可不可以这样定义,应该怎么样写这个语句
谢谢

网友A:
干嘛老盯着位操作
430没那么用的
#define LED0_H P1OUT|=BIT0
#define LED0_L P1OUT&=~BIT0

网友B:
MSP430的C语言中是不支持位变量的,MSP430的位操作往往由变量与掩模位之间的逻辑操作来实现。

网友C:
P1OUT|=BIT0只能这样,其他位保持不变。因为是|或。。但是最低位为高了

网友D:
3楼说得对,msp430不支持直接对位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