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串口调试助手不能接收到换行?

楼主(2015-01-09):
以字符串显示是:iloveyouiloveyou
以16进制显示是:69 6C 6F 76 65 79 6F 75 0A 0D 69 6C 6F 76 65 79 6F 75 0A 0D
16进制有0A0D回车+换行,但是字符串显示没有换行,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用的什么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B:
顺序改为:0D ,0A 试试

网友C:
应该换的,是不是值不对呢??

网友D:
windows 下面的换行是0d 0a,  linux下面是0a,直接换行,
请使用正规的终端软件.如超级终端,securitycrt.国内很多的小软件都是不规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dows 下面的换行是0d 0a,  linux下面是0a,直接换行,
请使用正规的终端软件.如超级终端,securitycrt.国内 ...

怎么结贴给分啊?
提示分数未分配或有错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结贴给分啊?
提示分数未分配或有错误。

一般不会有问题,出问题要问小跑堂。

网友E:
不同的串口工具在处理这些特殊字符的时候结果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