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codewarrior10.6不能打印出size和生产hex文件问题

楼主(2015-01-09):
如题,最初是可以的!后来我对source文件夹下的文件屏蔽掉后,就不行了。有遇到过得么??

(71.32 KB )

如图

如图

如此操作屏蔽文件

如此操作屏蔽文件

O_0~K~9($XNUFX``H`W)%1Y.jpg (114.88 KB )

控制台输出

控制台输出

勾选了此选项

勾选了此选项

楼主:
自己顶下!!@FSL_TICS_ZJJ 弄上来了,帮忙看看咯!!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
工程是基于bareboard吗?
那些去掉的文件是IDE生成的还是你自己添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
工程是基于bareboard吗?
那些去掉的文件是IDE生成的还是你自己添加的? ...

KL16Z; 没错,工程是基于bareboard的,去掉的文件都是自己添加的!是这样的:完整的工程是可以打印出信息的,屏蔽掉后就不行了,再加上去也无法打印出信息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KL16Z; 没错,工程是基于bareboard的,去掉的文件都是自己添加的

你那两个文件都做了什么呢?
如果把源文件也从你的工程中都删掉,还会有问题吗?
另外,编译有没有问题?
看你1楼,很多文件夹图标有点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两个文件都做了什么呢?
如果把源文件也从你的工程中都删掉,还会有问题吗?
另外,编译有没有问题? ...

那是因为从SVN上拉下来的,改了就会出现星号!编译时没有问题的,那两个文件时通过串口在电脑终端上打印信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因为从SVN上拉下来的,改了就会出现星号!编译时没有问题的,那两个文件时通过串口在电脑终端上打印 ...

你现在是不能生成HEX以及打印代码大小?
只要加过这两个文件夹?
如果直接把他们从工程中去掉,并且删掉工程中的源文件都不行?

网友A:
你把你那带有那两个源文件的工程上传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不能生成HEX以及打印代码大小?
只要加过这两个文件夹?
如果直接把他们从工程中去掉,并且删掉 ...

恩,不过下午出现了点故障我把工程给删了,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bug,新建工程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那带有那两个源文件的工程上传我看看。

就这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这两

楼主,我把你的两个加进来,然后又去掉,这边还是能生成hex。
所以你去掉之后,可以把工程clean下,然后再编译试试。
如果还不行,可以先把工程重workspace中去掉,然后再加进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把你的两个加进来,然后又去掉,这边还是能生成hex。
所以你去掉之后,可以把工程clean下,然后 ...

额,又出现了一个不能打印的情况:lol!,呵呵,还是重新建工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又出现了一个不能打印的情况!,呵呵,还是重新建工程吧。。

你每次都是因为添加你的文件不能打印?
有没有具体规律了?
我添加你的还是能打印的,还有你clean之后也没用用是吗?
另外,看到你私信的问题,你可以直接新建一个帖子出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每次都是因为添加你的文件不能打印?
有没有具体规律了?
我添加你的还是能打印的,还有你clean之后也 ...

呵呵,不是,现在是另外一个bug,工程开优化,某个文件不优化也是不能打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不是,现在是另外一个bug,工程开优化,某个文件不优化也是不能打印的 ...

这样啊,那你可以到我们的官网顺便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报bug,那边CW的工程师会处理,如果确认是bug,以后在新版本中会更新。

网友B:
编译器设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