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系列关于RESET时IO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5-01-09):
1.M051系列在RESET时IO是有内部上拉的,所以在复位时所有IO口都是高电平,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修改呢?
2.M051在使能PWM端口后,当禁止PWM时是为高电平的,有没有方法在设置成PWM模式后为低电平呢(在不进行IO端口切换时)?

网友A:
楼主可以通过三极管对输出做个取反,或者用反相器取反啊。那样你需要1的时候,单片机输出0,需要0时候输出1,就解决了。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同样可以加个外部反向电路实现,哈哈,我的方法简单又好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但是成本很重要, 有没有软件可实现的!

网友B:
第一个,新版的M051 DN/DE,支持上电或者RESET时IO为高阻。这可以透过config0来设定硬件特性。
第二个,你查一下PWM里PCR寄存器,控制CHxPINV,反向PWM输出,,当禁止PWM时为低电平。

网友C:
io口接个三极管或者反相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D(2015-05-10):
软件可以实现了没有?

网友E:
下拉电阻。

网友E:
它是弱上拉,可以用电阻强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