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氧离子检测方法

楼主(2015-01-09):
    各位大侠,我需要做一个小测试仪器,带LED和蜂鸣器提示用来检测空气净化器有没有负氧离子产生。只是检测有无,各位有没有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谱?

空气净化器里面有集成的负离子发生器,一般原理是经过变压器二次绕组两端产生8~9kV的高压脉冲,经整流后,通过放电电极产生负氧离子。我想做的就是检测该负氧离子有没有产生。

网友B:
如果是要定量的测量,去买成品负氧离子测试仪,不贵,自己做反而不合算。如果只是定性的测量,用高阻输入运放搭高增益放大器,测量检测极板间的电压(其实是测对大地的电压)。不过这可不是初学者容易搞定的,高输入阻抗高增益模拟电路很讲究抗干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要定量的测量,去买成品负氧离子测试仪,不贵,自己做反而不合算。如果只是定性的测量,用高阻输入运 ...

谢谢您宝贵的意见,只是定性的测量。这个我实验后再给大家参考。

网友C(2018-07-14):
学长,哪个负氧离子检测做出来了吗?怎么做的,具体能和我说说吗

网友D(2018-08-15):
我这边可以做,前不久刚做过智能离子风机!!薇信18666477849

网友E:
搞个线圈放在放电电极旁边,检测滋滋滋的干扰信号就行,有干扰就有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