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2.4Gt天线设计求教

楼主(2015-01-09):
我的设计使用了2.4G频率传输数据。厂家提供了天线的设计资料和PCB,大意就是FR-4的材质PCB,线长23mm等等,测试效果一般。后来买了一个天线,如下图,测试效果很好,对天线设计我也不懂,有几个疑问请教大家。
1,我看天线设计和厂家资料都提到1/4波长,我理解线长是 1/4波长。但是看下图,这个长度明显不只这些,不算那根外接的线,小板的长度就4.75
2,我看网上卖同类型的天线有很多,看着差不多,但是增益有的说3db有的4db,这个为什么看着一样增益有差别?能给我这啥都不懂的普及一下不?
3,我看其余资料,天线不是走蛇形的就是一些其他形状,但是这个小天线板走线,我从外表看像股票K线的锤子线,一根直导线,末端连接的是一个长方形的填充区域。不是蛇形或倒F等,这个有说道,能给说说嘛?

网友A:
这是dipole变形结构,1/4 波长是指辐射体的长度,而且是在FR4介质板上的1/4,不是空气中的1/4波长。增益还和同轴线长有关,同轴线越长,增益损耗自然就越大。要看增益的话,不能只能看单个天线的增益,因为这是内置天线,要看装在机器里测试出来的增益。

网友B:
天线除了自身的设计,还要看实际组装的时候的环境的,这个不是一句两句说的清的,有兴趣可以加我QQ 67634558 了解一下。

网友C:
天线不是楼主理解的那么简单,去网上搜搜天线原理方面的信息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