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15M天线内置绕线铜线信号差的问题

楼主(2015-01-09):
如题,小弟最近在调试315M天线,刚开始调试的时候用的是拉杆天线,项目做完后,实际测试空旷的马路距离,大概在700米,然后进客户的现场调试,基本上满足客户的需求。但客户需要我们将拉杆天线内置,遂用0.8mm漆包线总长为24cm的绕成5mm的线圈,还有0.3mm的1.5米的漆包线绕成5mm的线圈,后来测试,在空旷的距离大概只有350米左右的距离,肯定是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由于我们方案是SC2262加315M的声表晶振的方案做的,做了三级的三极管放大,前一级用的是2SC3356,后两级用德2SC3357,我尝试着减少三极管基极的输入电阻,还是不理想,请问大侠们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楼主应该去买成品天线,自制的你怎么控制参数?另外,你的信道发射功率已经超标了,按法律讲,属于违法。

楼主:
这个我只是想满足客户的需求,也没多想,版主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B:
天线的效率和天线的形状密切相关的,你想提高效率,基本上达不到这个目标的,只有增加发射功率。
你还得加功率放大,距离2倍,功率需要提高6dB,也就是4倍。

网友C:
自己绕不如去买弹簧,还是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一个合适的比较好

网友D:
天线还是去购买比较好,功率大了,是过不了检的。

网友E:
天线每个都要用扫频仪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的效率和天线的形状密切相关的,你想提高效率,基本上达不到这个目标的,只有增加发射功率。
你还得加 ...

大侠,可以帮个忙给我看看再怎么做可以增加发射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的效率和天线的形状密切相关的,你想提高效率,基本上达不到这个目标的,只有增加发射功率。
你还得加 ...

看你的签名是你家有天线卖,如果方便的话加个Q2841377762聊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你的签名是你家有天线卖,如果方便的话加个Q2841377762聊聊

不卖天线呀,天线是其它厂家专门制作的。
我只告诉你基本道理,天线尺寸小了,效率自然就低,想在目前基础上提高很多,基本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卖天线呀,天线是其它厂家专门制作的。
我只告诉你基本道理,天线尺寸小了,效率自然就低,想在目前基 ...

方便的话加我Q聊下2841377762,我想咨询下一些问题,谢谢啦

网友F:
可以看看弹簧天线能否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看弹簧天线能否满足

现在用的就是弹簧天线

网友G:
315的空旷距离700米,牛B

网友H:
一派胡言!…
  天线尺寸与波长有关!远近与功率有关!…
用铜线自制:锣旋状、直径与线距尺寸很重要!线材要镀银!
  同时功放与天线要匹配!要在谐振状态!
  看看射频教科书吧!…(看了后、很着急!…)

网友I:
天线的参数一般对发射影响比较大,对接收的影响相对小一些

网友J(2015-03-19):
700米这么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