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电压问题

楼主(2015-01-09):
各位大仙好,一款产品的单片机(MSP430)系统电压为3.3V,但是有一个I/O管脚配置成输入,且通过15K的电阻接到了6V电压上,这样对单片机工作会有什么影响,请大仙指教!
目前存在的现象:产品过几天就不工作了,需要重新上电才能工作(板子上有给单片机复位的按键,按复位按键不管用,只能重上电),上电几天后又会出现,请问这种现象跟那个I/O的电压不对有关系吗?

网友A:
只要该IO的输入电压不超过容限就没事,串电阻再接高压是可以的,限制住电流就安全。楼主应该给出更多系统信息,否则无法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先排除法,判断是否该GPIO输入电压高导致。

网友C:
不一定就是这个电阻的原因;
担心是这个电阻问题的话,去电这个电阻试下看看;

网友D:
非常同意楼上几位前辈的说法。如果这种现象是规律性的。

那么
1.你首先要确定这种现象是单片机死机了,还是进入死循环了?在“死机后”把所有按键或者功能都试试,看看有反应没,来判断程序在哪执行呢。如果判断不出来,如果有仿真器,可以挂上,跑几天,看看死机时候程序停在哪里了。

2.如果你开看门狗了,死机的可能性不大。

3.还是要仔细看看程序,有没有什么变量可以在特定情况下累加,导致类似死机的现象。

个人浅见。

网友E:
不一定就是gpio问题,
不过电压不匹配的话用电阻分压。

网友F:
我也想知道问题的原因……

最近有一些TMS320F2407的板子,内部看门狗和外部开门狗都有,8块板子一起上电时,有的板子不工作;
以上情况和楼主的很类似,不知道DSP程序执行到哪里去了。

网友G:
最好IO口加个到电源的二极管保护一下

网友H:
嗯嗯,用排除法

网友I:
换个电源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该IO的输入电压不超过容限就没事,串电阻再接高压是可以的,限制住电流就安全。楼主应该给出更多系统信 ...

chunyang哥,I/O输入模式一般都为高阻态吧,6V电压的电流应该很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同意楼上几位前辈的说法。如果这种现象是规律性的。

那么

程序不是我做的,不过我问过软件工程师,程序中确实没有使用看门狗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unyang哥,I/O输入模式一般都为高阻态吧,6V电压的电流应该很小吧

GPIO的高阻是有条件的,也就是电压在GND-VCC之间才会是高阻。
一般内部有钳位二极管的,GPIO电压太高,会把VCC拉高的。

网友J:
把那个接6V的电阻拿掉,跑几天看看,是不是因为接了这个导致死机,如果不是请检查软件!

网友K:
如果软件问题,复位键应该有效。建议把6V电阻去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unyang哥,I/O输入模式一般都为高阻态吧,6V电压的电流应该很小吧

MCU的默认IO模式是弱上拉而非高阻,甚至很多MCU根本不支持高阻输入。

网友L(2015-06-02):
请问llz,问题解决没有?是什么原因我也碰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