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接电阻屏,如果先在屏幕上操作,然后ts_calibrate校准没反应。

楼主(2015-01-09):
当系统起来之后,直接ts_calibrate校准没有问题。
如果我先通过屏幕操作几下之后,然后在ts_calibrate校准就不可以校准了,默认就是这样的吗?还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可以校准的,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网友A:
板子是自己设计的还是官网的开发板?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

网友B(2015-12-08):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本人最近也遇到了触摸屏校准的问题,求指教

网友C:
我在别的平台上遇到过,得把一个自动运行的程序先stop掉,才能调用ts_calibrate,不然直接运行ts_calibrate会卡在那里,无法校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