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问题 X86 VS DSP+ARM VS powepc

楼主(2015-01-09):
最近闲来无事,在TI官网逛了一下,高端的确实很强大,从8*DSP C66x核到混合的cortex-A15 + DSP C66x,
主频也从高达1.4G(部分产品到1.2G),高速接口支持SGMII(1.25G),PCIe(2.5G),RapidIO(2.5G),甚至XFI(10.3125G),速度不可谓不高。
我的问题是:
1、目前我见到的工业工控机基本是基于Intel CPU,为何很少有ARM+DSP的,这是为何?
2、如此多的高速通信接口,为何在通信设备(指通信行业的交换路由设备)上用的却不多,用的多的反而是powerpc架构的freescale(如P2020 P4080),以及某些专用asic(内部集成dsp,厂家不一一列举。)
此外,TI的资料里面 我似乎找不到指令的执行速率,目前我只是浏览一下手册。
先写这么多。

网友A:
cortex-A15 + DSP C66x这一款还不了解
其实每一款都有自己的特色    intel的可能适用于跑系统  多线程
多核DSP可能偏向于计算吧
我接触到的工业和军工行业使用DSP多核的产品越来越多了
PowerPC在图形显示等领域   军工行业用的比较多   但是还是MPC5121这些片子  比较老了
还望你继续分享   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tex-A15 + DSP C66x这一款还不了解
其实每一款都有自己的特色    intel的可能适用于跑系统  多线程
...

MPC5121,我都不曾听说过,估计是老的不能再老了,几年前,就开始使用双核的P2020了。
软件我不太懂,你的意思是说TI与intel相比,不太适合多线程?
我现在要做一款主控设备,上面会有大量算法,目前也在选择合适的CPU,希望能运行实时的操作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MPC5121,我都不曾听说过,估计是老的不能再老了,几年前,就开始使用双核的P2020了。
软件我不太懂,你的 ...

如果有大量的计算    还有跑试试系统  那就选择A15+DSP最好不过了
军工行业   要的是可靠和长期的验证    老一点关系不大

楼主:
现在有几个项目要选型,我想尽量做到统一,视觉部分考虑用DSP,但是还有一个模块牵扯的运算基本全是浮点数,因为不曾接触过DSP,我想问下,如果算法里面全是浮点数,DSP还能使用吗?还有优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