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RN8302

楼主(2015-01-09):
有用过锐能微RN8302或正在使用的么  请加qq 627176651 交流

楼主:
附驱动部分程序:
目前存在的问题,部分配置和状态寄存器可以正确读到默认值,有些就不行,希望用过的或正在用的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static uchar Rn8302_RX_Buf[10];
static uchar Rn8302_TX_Buf[10];
/******************************************************************************
                         RN8302全波计量参数定义及初始化
  ****************************************************************************/
Full_wave_data Fullwave_data = {

  .Ua_wave = {bank0,0x00,3,RO,0},
        .Ub_wave = {bank0,0x01,3,RO,0},
        .Uc_wave = {bank0,0x02,3,RO,0},
        .Ia_wave = {bank0,0x03,3,RO,0},
        .Ib_wave = {bank0,0x04,3,RO,0},
        .Ic_wave = {bank0,0x05,3,RO,0},
        .In_wave = {bank0,0x06,3,RO,0},

        .Ua = {bank0,0x07,4,RO,0},
        .Ub = {bank0,0x08,4,RO,0},
        .Uc = {bank0,0x09,4,RO,0},
        .USum_vector = {bank0,0x0A,4,RO,0},
        .Ia = {bank0,0x0B,4,RO,0},
        .Ib = {bank0,0x0C,4,RO,0},
        .Ic = {bank0,0x0D,4,RO,0},
        .In = {bank0,0x0E,4,RO,0},
  .Reserved1 = {bank0,0x0F,4,RO,0},
        .ISum_vector = {bank0,0x10,4,RO,0},

  .Ia_NVM1 = {bank0,0x11,3,RO,0},
  .Ib_NVM1 = {bank0,0x12,3,RO,0},
  .Ic_NVM1 = {bank0,0x13,3,RO,0},

        .Pa = {bank0,0x14,4,RO,0},
        .Pb = {bank0,0x15,4,RO,0},
        .Pc = {bank0,0x16,4,RO,0},
        .Pt = {bank0,0x17,4,RO,0},
        .Qa = {bank0,0x18,4,RO,0},
        .Qb = {bank0,0x19,4,RO,0},
        .Qc = {bank0,0x1A,4,RO,0},
        .Qt = {bank0,0x1B,4,RO,0},
        .Sa = {bank0,0x1C,4,RO,0},
        .Sb = {bank0,0x1D,4,RO,0},
        .Sc = {bank0,0x1E,4,RO,0},
        .St = {bank0,0x1F,4,RO,0},

        .Pfa = {bank0,0x20,3,RO,0},
        .Pfb = {bank0,0x21,3,RO,0},
        .Pfc = {bank0,0x22,3,RO,0},
        .Pft = {bank0,0x23,3,RO,0},

  .PAfCnt = {bank0,0x24,3,RW,0},
        .PBfCnt = {bank0,0x25,3,RW,0},
        .PCfCnt = {bank0,0x26,3,RW,0},
        .PTfCnt = {bank0,0x27,3,RW,0},
  .QAfCnt = {bank0,0x28,3,RW,0},
        .QBfCnt = {bank0,0x29,3,RW,0},
        .QCfCnt = {bank0,0x2A,3,RW,0},
        .QTfCnt = {bank0,0x2B,3,RW,0},
  .SAfCnt = {bank0,0x2C,3,RW,0},
        .SBfCnt = {bank0,0x2D,3,RW,0},
        .SCfCnt = {bank0,0x2E,3,RW,0},
        .STfCnt = {bank0,0x2F,3,RW,0},

        .EPa = {bank0,0x30,3,RO,0},
        .EPb = {bank0,0x31,3,RO,0},
        .EPc = {bank0,0x32,3,RO,0},
        .EPt = {bank0,0x33,3,RO,0},
        .PosEPa = {bank0,0x34,3,RO,0},
        .PosEPb = {bank0,0x35,3,RO,0},
        .PosEPc = {bank0,0x36,3,RO,0},
        .PosEPt = {bank0,0x37,3,RO,0},
        .NegEPa = {bank0,0x38,3,RO,0},
        .NegEPb = {bank0,0x39,3,RO,0},
        .NegEPc = {bank0,0x3A,3,RO,0},
        .NegEPt = {bank0,0x3B,3,RO,0},

        .EQa = {bank0,0x3C,3,RO,0},
        .EQb = {bank0,0x3D,3,RO,0},
        .EQc = {bank0,0x3E,3,RO,0},
        .EQt = {bank0,0x3F,3,RO,0},
        .PosEQa = {bank0,0x40,3,RO,0},
        .PosEQb = {bank0,0x41,3,RO,0},
        .PosEQc = {bank0,0x42,3,RO,0},
        .PosEQt = {bank0,0x43,3,RO,0},
        .NegEQa = {bank0,0x44,3,RO,0},
        .NegEQb = {bank0,0x45,3,RO,0},
        .NegEQc = {bank0,0x46,3,RO,0},
        .NegEQt = {bank0,0x47,3,RO,0},

        .ESa = {bank0,0x48,3,RO,0},
        .ESb = {bank0,0x49,3,RO,0},
        .ESc = {bank0,0x4A,3,RO,0},
        .ESt = {bank0,0x4B,3,RO,0},

        .STV = {bank0,0x4C,4,RO,0},
        .PfTV = {bank0,0x4D,3,RO,0},
  .STFVCnt = {bank0,0x4E,3,RW,0},
        .ESTV = {bank0,0x4F,3,RO,0}
};

/******************************************************************************
                         RN8302基波谐波计量参数定义及初始化
  ****************************************************************************/

Fundamental_wave_data Fundwave_data ={

  .YUa = {bank0,0x50,3,RO,0},
        .YUb = {bank0,0x51,3,RO,0},
        .YUc = {bank0,0x52,3,RO,0},
        .YIa = {bank0,0x53,3,RO,0},
        .YIb = {bank0,0x54,3,RO,0},
        .YIc = {bank0,0x55,3,RO,0},
        .YIn = {bank0,0x56,3,RO,0},
        .UFrequence = {bank0,0x57,3,RO,0},

        .FUa = {bank0,0x58,4,RO,0},
        .FUb = {bank0,0x59,4,RO,0},
        .FUc = {bank0,0x5A,4,RO,0},
        .FIa = {bank0,0x5B,4,RO,0},
        .FIb = {bank0,0x5C,4,RO,0},
        .FIc = {bank0,0x5D,4,RO,0},

        .FPa = {bank0,0x5E,4,RO,0},
        .FPb = {bank0,0x5F,4,RO,0},
        .FPc = {bank0,0x60,4,RO,0},
        .FPt = {bank0,0x61,4,RO,0},
        .FQa = {bank0,0x62,4,RO,0},
        .FQb = {bank0,0x63,4,RO,0},
        .FQc = {bank0,0x64,4,RO,0},
        .FQt = {bank0,0x65,4,RO,0},
        .FSa = {bank0,0x66,4,RO,0},
        .FSb = {bank0,0x67,4,RO,0},
        .FSc = {bank0,0x68,4,RO,0},
        .FSt = {bank0,0x69,4,RO,0},

        .FPfa = {bank0,0x6A,3,RO,0},
        .FPfb = {bank0,0x6B,3,RO,0},
        .FPfc = {bank0,0x6C,3,RO,0},
        .FPft = {bank0,0x6D,3,RO,0},

        .FPAFCnt = {bank0,0x6E,3,RW,0},
        .FPBFCnt = {bank0,0x6F,3,RW,0},
        .FPCFCnt = {bank0,0x70,3,RW,0},
        .FPTFCnt = {bank0,0x71,3,RW,0},
        .FQAFCnt = {bank0,0x72,3,RW,0},
        .FQBFCnt = {bank0,0x73,3,RW,0},
        .FQCFCnt = {bank0,0x74,3,RW,0},
        .FQTFCnt = {bank0,0x75,3,RW,0},
        .FSAFCnt = {bank0,0x76,3,RW,0},
        .FSBFCnt = {bank0,0x77,3,RW,0},
        .FSCFCnt = {bank0,0x78,3,RW,0},
        .FSTFCnt = {bank0,0x79,3,RW,0},

        .FEPa = {bank0,0x7A,3,RO,0},
        .FEPb = {bank0,0x7B,3,RO,0},
        .FEPc = {bank0,0x7C,3,RO,0},
        .FEPt = {bank0,0x7D,3,RO,0},
        .PoSFEPa = {bank0,0x7E,3,RO,0},
        .PoSFEPb = {bank0,0x7F,3,RO,0},
        .PoSFEPc = {bank0,0x80,3,RO,0},
        .PoSFEPt = {bank0,0x81,3,RO,0},
        .NegFEPa = {bank0,0x82,3,RO,0},
        .NegFEPb = {bank0,0x83,3,RO,0},
        .NegFEPc = {bank0,0x84,3,RO,0},
        .NegFEPt = {bank0,0x85,3,RO,0},

        .FEQa = {bank0,0x86,3,RO,0},
        .FEQb = {bank0,0x87,3,RO,0},
        .FEQc = {bank0,0x88,3,RO,0},
        .FEQt = {bank0,0x89,3,RO,0},
        .PoSFEQa = {bank0,0x8A,3,RO,0},
        .PoSFEQb = {bank0,0x8B,3,RO,0},
        .PoSFEQc = {bank0,0x8C,3,RO,0},
        .PoSFEQt = {bank0,0x8D,3,RO,0},
        .NegFEQa = {bank0,0x8E,3,RO,0},
        .NegFEQb = {bank0,0x8F,3,RO,0},
        .NegFEQc = {bank0,0x90,3,RO,0},
        .NegFEQt = {bank0,0x91,3,RO,0},

        .FESa = {bank0,0x92,3,RO,0},
        .FESb = {bank0,0x93,3,RO,0},
        .FESc = {bank0,0x94,3,RO,0},
        .FESt = {bank0,0x95,3,RO,0},

        .HUa = {bank0,0x96,4,RO,0},
        .HUb = {bank0,0x97,4,RO,0},
        .HUc = {bank0,0x98,4,RO,0},
        .HIa = {bank0,0x99,4,RO,0},
        .HIb = {bank0,0x9A,4,RO,0},
        .HIc = {bank0,0x9B,4,RO,0},

        .FSTV = {bank0,0x9C,4,RO,0},
        .FPfTV = {bank0,0x9D,3,RO,0},
        .FSTVFCnt = {bank0,0x9E,3,RW,0},
        .FESTV = {bank0,0x9F,3,RO,0},
};

/******************************************************************************
                   RN8302配置及状态参数定义及初始化
  ****************************************************************************/
Config_Stutas_REG CFG_StatusREG = {

          //EMM校表寄存器 I
        .HFConst1 = {bank1,0x00,2,RW,0},
        .HFConst2 = {bank1,0x01,2,RW,0},
        .IStart_PS = {bank1,0x02,2,RW,0},
        .IStart_Q = {bank1,0x03,2,RW,0},
        .LostVoltT = {bank1,0x04,2,RW,0},
        .ZXOT = {bank1,0x05,2,RW,0},
        .PRTH1L = {bank1,0x06,2,RW,0},
        .PRTH1H = {bank1,0x07,2,RW,0},
        .PRTH2L = {bank1,0x08,2,RW,0},
        .PRTH2H = {bank1,0x09,2,RW,0},
        .IRegion3L = {bank1,0x0A,2,RW,0},
        .IRegion3H = {bank1,0x0B,2,RW,0},

        .PHSUA = {bank1,0x0C,1,RW,0},
        .PHSUB = {bank1,0x0D,1,RW,0},
        .PHSUC = {bank1,0x0E,1,RW,0},

        .PHSIA = {bank1,0x0F,3,RW,0},
        .PHSIB = {bank1,0x10,3,RW,0},
        .PHSIC = {bank1,0x11,3,RW,0},
        .PHSIN = {bank1,0x12,1,RW,0},

        .GUA = {bank1,0x13,2,RW,0},
        .GUB = {bank1,0x14,2,RW,0},
        .GUC = {bank1,0x15,2,RW,0},
        .GIA = {bank1,0x16,2,RW,0},
        .GIB = {bank1,0x17,2,RW,0},
        .GIC = {bank1,0x18,2,RW,0},
        .GIN = {bank1,0x19,2,RW,0},

        .DCOS_UA = {bank1,0x1A,2,RW,0},
        .DCOS_UB = {bank1,0x1B,2,RW,0},
        .DCOS_UC = {bank1,0x1C,2,RW,0},
        .DCOS_IA = {bank1,0x1D,2,RW,0},
        .DCOS_IB = {bank1,0x1E,2,RW,0},
        .DCOS_IC = {bank1,0x1F,2,RW,0},
        .DCOS_IN = {bank1,0x20,2,RW,0},

        .UA_OS = {bank1,0x21,2,RW,0},
        .UB_OS = {bank1,0x22,2,RW,0},
        .UC_OS = {bank1,0x23,2,RW,0},
        .IA_OS = {bank1,0x24,2,RW,0},
        .IB_OS = {bank1,0x25,2,RW,0},
        .IC_OS = {bank1,0x26,2,RW,0},
        .IN_OS = {bank1,0x27,2,RW,0},

        .GPA = {bank1,0x28,2,RW,0},
        .GPB = {bank1,0x29,2,RW,0},
        .GPC = {bank1,0x2A,2,RW,0},
        .GQA = {bank1,0x2B,2,RW,0},
        .GQB = {bank1,0x2C,2,RW,0},
        .GQC = {bank1,0x2D,2,RW,0},
        .GSA = {bank1,0x2E,2,RW,0},
        .GSB = {bank1,0x2F,2,RW,0},
        .GSC = {bank1,0x30,2,RW,0},

        .PA_PHSL = {bank1,0x31,2,RW,0},
        .PB_PHSL = {bank1,0x32,2,RW,0},
        .PC_PHSL = {bank1,0x33,2,RW,0},
        .QA_PHSL = {bank1,0x34,2,RW,0},
        .QB_PHSL = {bank1,0x35,2,RW,0},
        .QC_PHSL = {bank1,0x36,2,RW,0},

        .PA_OS = {bank1,0x37,2,RW,0},
        .PB_OS = {bank1,0x38,2,RW,0},
        .PC_OS = {bank1,0x39,2,RW,0},
        .QA_OS = {bank1,0x3A,2,RW,0},
        .QB_OS = {bank1,0x3B,2,RW,0},
        .QC_OS = {bank1,0x3C,2,RW,0},

        .FUA_OS = {bank1,0x3D,2,RW,0},
        .FUB_OS = {bank1,0x3E,2,RW,0},
        .FUC_OS = {bank1,0x3F,2,RW,0},
        .FIA_OS = {bank1,0x40,2,RW,0},
        .FIB_OS = {bank1,0x41,2,RW,0},
        .FIC_OS = {bank1,0x42,2,RW,0},

        .GFPA = {bank1,0x43,2,RW,0},
        .GFPB = {bank1,0x44,2,RW,0},
        .GFPC = {bank1,0x45,2,RW,0},
        .GFQA = {bank1,0x46,2,RW,0},
        .GFQB = {bank1,0x47,2,RW,0},
        .GFQC = {bank1,0x48,2,RW,0},
        .GFSA = {bank1,0x49,2,RW,0},
        .GFSB = {bank1,0x4A,2,RW,0},
        .GFSC = {bank1,0x4B,2,RW,0},

        .FPA_PHS = {bank1,0x4C,2,RW,0},
        .FPB_PHS = {bank1,0x4D,2,RW,0},
        .FPC_PHS = {bank1,0x4E,2,RW,0},
        .FQA_PHS = {bank1,0x4F,2,RW,0},
        .FQB_PHS = {bank1,0x50,2,RW,0},
        .FQC_PHS = {bank1,0x51,2,RW,0},

        .FPA_OS = {bank1,0x52,2,RW,0},
        .FPB_OS = {bank1,0x53,2,RW,0},
        .FPC_OS = {bank1,0x54,2,RW,0},
        .FQA_OS = {bank1,0x55,2,RW,0},
        .FQB_OS = {bank1,0x56,2,RW,0},
        .FQC_OS = {bank1,0x57,2,RW,0},

        .SAGCFG = {bank1,0x58,2,RW,0},
        .OVLVL = {bank1,0x59,2,RW,0},
        .OILVL = {bank1,0x5A,2,RW,0},

        //EMM配置和状态寄存器
        .CFCFG = {bank1,0x60,3,RW,0},
        .EMUCFG = {bank1,0x61,3,RW,0},
        .EMUCON = {bank1,0x62,3,RW,0},
        .WSAVECON = {bank1,0x63,1,RW,0},
        .EMMIE = {bank1,0x64,2,RW,0},
        .EMMIF = {bank1,0x65,2,RO,0},
        .PQSign = {bank1,0x66,2,RO,0},
        .Noload = {bank1,0x67,2,RO,0},
        .IRegionS = {bank1,0x68,2,RO,0},
        .PHASES = {bank1,0x69,2,RO,0},
        .CheckSum1 = {bank1,0x6A,2,RO,0},

        //NVM1配置和状态寄存器
        .NVM1CFG = {bank1,0x70,1,RW,0},
        .NVM1IF = {bank1,0x71,1,RO,0},

        //NVM2配置和状态寄存器
        .NVM2CFG = {bank1,0x72,2,RW,0},
        .NVM2CMPA = {bank1,0x73,2,RW,0},
        .NVM2CMPB = {bank1,0x74,2,RW,0},
        .NVM2CMPC = {bank1,0x75,2,RW,0},
        .NVM2IF = {bank1,0x76,1,RO,0},

        //系统配置寄存器
        .WREN = {bank1,0x80,1,RW,0},
        .WMSW = {bank1,0x81,1,RW,0},
        .SOFT_RST = {bank1,0x82,1,RW,0},
        .ADCREG = {bank1,0x83,2,RW,0},
        .MODSEL = {bank1,0x86,1,RW,0},

        //系统状态寄存器
        .SYSSR = {bank1,0x8A,2,RO,0},
        .CheckSum2  = {bank1,0x8B,2,RO,0},
        .RData = {bank1,0x8C,4,RO,0},
        .WData = {bank1,0x8D,3,RO,0},
        .LRBufAddr = {bank1,0x8E,2,RO,0},
        .DeciceID = {bank1,0x8F,3,RO,0},

        //EMM校表寄存器 II
        .AUOTDC_EN = {bank1,0x91,2,RW,0},
        .IN_WaveEN = {bank1,0x94,2,RW,0},
        .PA_PHSM = {bank1,0xB0,3,RW,0},
        .PA_PHSH = {bank1,0xB1,3,RW,0},
        .PB_PHSM = {bank1,0xB2,3,RW,0},
        .PB_PHSH = {bank1,0xB3,3,RW,0},
        .PC_PHSM = {bank1,0xB4,3,RW,0},
        .PC_PHSH = {bank1,0xB5,3,RW,0},

        .QA_PHSM = {bank1,0xB6,3,RW,0},
        .QA_PHSH = {bank1,0xB7,3,RW,0},
        .QB_PHSM = {bank1,0xB8,3,RW,0},
        .QB_PHSH = {bank1,0xB9,3,RW,0},
        .QC_PHSM = {bank1,0xBA,3,RW,0},
        .QC_PHSH = {bank1,0xBB,3,RW,0},
};

/******************************************************************************
  * *   函数名称: RN8302_TX_Frame(uchar num)
  * *         函数说明: 向8302中发送一帧数据,Rn8302_TX_Buf发送缓冲区
  * *          输入参数:        num 帧字节数
  *        *          输出参数:        无
  * *                  返回值:        无
  ****************************************************************************/
static void RN8302_TX_Frame(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checksum = 0;
  uchar* p = Rn8302_TX_Buf;

  RN8302_ENABLE;
  for(i=0;i<num;i++)
  {
    Spi_RN8302_SendByte(*p);
    checksum += *p;
    p++;
  }
  checksum = ~checksum;
  Spi_RN8302_SendByte(checksum);
  RN8302_DISABLE;
}

/******************************************************************************
  * *   函数名称: RN8302_RX_Frame(uchar num)
  * *         函数说明: 从8302中读取一帧数据,Rn8302_RX_Buf接收缓冲区
  * *          输入参数:        num 帧字节数
  *        *          输出参数:        无
  * *                  返回值:        校验结果,正确返回1,错误返回0
  ****************************************************************************/
static uchar RN8302_RX_Frame(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checksum = 0;
  uchar* p = Rn8302_RX_Buf;

  RN8302_ENABLE;
  Spi_RN8302_SendByte(Rn8302_TX_Buf[0]);
  Spi_RN8302_SendByte(Rn8302_TX_Buf[1]);

  checksum = Rn8302_TX_Buf[0]+Rn8302_TX_Buf[1];

  for(i=0;i<num;i++)
  {
    *p++ = Spi_RN8302_ReadByte();
    checksum += *p;
  }
  checksum =~checksum;
  if(checksum == Spi_RN8302_ReadByte())
  {
    RN8302_DISABLE;
    return 1;
  }
  else
  {
    RN8302_DISABLE;
    return 0;
  }
}

/******************************************************************************
  * *   函数名称: RN8302WR(DataStructure* dat)
  * *         函数说明: 向RN8302指定的寄存器中写数据
  * *          输入参数:        DataStructure* dat,指定的寄存器结构指针
  *        *          输出参数:        无
  * *                  返回值:        无
  ****************************************************************************/
void RN8302WR(DataStructure* dat)
{
  uchar data1,data2,data3;
  if(dat->rw == RO)return;
  switch(dat->bytenum)
  {
     case 1:
            data1 = dat->data & 0xff;
            Rn8302_TX_Buf[0] = dat->addr;
            Rn8302_TX_Buf[1] = 0x80|(dat->bank<<4);
            Rn8302_TX_Buf[2] = data1;
            RN8302_TX_Frame(3);
            break;

     case 2:
            data1 = (dat->data>>8) & 0xff;
            data2 = dat->data & 0xff;
            Rn8302_TX_Buf[0] = dat->addr;
            Rn8302_TX_Buf[1] = 0x80|(dat->bank<<4);
            Rn8302_TX_Buf[2] = data1;
            Rn8302_TX_Buf[3] = data2;
            RN8302_TX_Frame(4);
            break;
     case 3:
            data1 = (dat->data>>16) & 0xff;
            data2 = (dat->data>>8) & 0xff;
            data3 = dat->data & 0xff;
            Rn8302_TX_Buf[0] = dat->addr;
            Rn8302_TX_Buf[1] = 0x80|(dat->bank<<4);
            Rn8302_TX_Buf[2] = data1;
            Rn8302_TX_Buf[3] = data2;
            Rn8302_TX_Buf[4] = data3;
            RN8302_TX_Frame(5);
            break;
     default:break;
  }
}

/******************************************************************************
  * *   函数名称: RN8302RD(DataStructure* dat)
  * *         函数说明: 从RN8302指定的寄存器中读取数据
  * *          输入参数:        DataStructure* dat,指定的寄存器结构指针
  *        *          输出参数:        无
  * *                  返回值:        校验结果,正确返回1,错误返回0
  ****************************************************************************/
uchar RN8302RD(DataStructure* dat)
{
  uchar check;
  if(dat->rw != RO && dat->rw != RW)return 0;
  switch(dat->bytenum)
  {
      case 1:
            Rn8302_TX_Buf[0] = dat->addr;
            Rn8302_TX_Buf[1] = 0x00|(dat->bank<<4);
            check = RN8302_RX_Frame(1);
            dat->data = Rn8302_RX_Buf[0];
            break;

     case 2:
            Rn8302_TX_Buf[0] = dat->addr;
            Rn8302_TX_Buf[1] = 0x00|(dat->bank<<4);
            check = RN8302_RX_Frame(2);
            dat->data = Rn8302_RX_Buf[0]<<8|Rn8302_RX_Buf[1];
            break;
     case 3:
            Rn8302_TX_Buf[0] = dat->addr;
            Rn8302_TX_Buf[1] = 0x00|(dat->bank<<4);
            check = RN8302_RX_Frame(3);
            dat->data = Rn8302_RX_Buf[0]<<16|Rn8302_RX_Buf[1]<<8|Rn8302_RX_Buf[2];
            break;
     case 4:
            Rn8302_TX_Buf[0] = dat->addr;
            Rn8302_TX_Buf[1] = 0x00|(dat->bank<<4);
            check = RN8302_RX_Frame(3);
            dat->data = Rn8302_RX_Buf[0]<<24|Rn8302_RX_Buf[1]<<16|Rn8302_RX_Buf[2]<<8|Rn8302_RX_Buf[3];
            break;
     default:break;
  }

楼主:
用硬件模拟了SPI 可以通信 但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自己顶一下

楼主:
问题找到了 RN8302的晶振未起振  现在已经OK了  只是奇怪为什么晶振不起振也可以读到部分数据

网友A:
楼主,我最近在看这款芯片,资料可否共享下,不胜感激。1114750182@qq.com

楼主(2015-05-07):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最近在看这款芯片,资料可否共享下,不胜感激。

好久没登 不好意思 要资料的话可以发给你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我是厂家,我可以找人支持你

网友A(2015-07-02):
引用 楼主:
好久没登 不好意思 要资料的话可以发给你

哈哈,用了7302.:)

网友C(2015-11-25):
想做电参采集,正在学习这款芯片,能不能发个RN8302 SPI通信部分完整点的程序参考一下,邮箱pyh131227@163.com谢谢!

网友B(2016-02-20):
可以联系我

网友D(2016-05-04):
引用 楼主:
附驱动部分程序:
目前存在的问题,部分配置和状态寄存器可以正确读到默认值,有些就不行,希望用过的或正 ...

楼主,你好,请问RN8302测量视在功率需要校正吗?怎么没有视在功率相位校正寄存器》?能分享一下相关资料吗 1124916174@qq.com

楼主(2019-08-19):
RN7302的驱动程序和RN8302类似,有需要参考的朋友可以参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RN7302的驱动程序和RN8302类似,有需要参考的朋友可以参考。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