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系列芯片工作温度问题

楼主(2015-01-09):
项目需要,开始死扣极限工作温度
手册上-40到85度,不知道靠谱不?有使用过的案例不?
@mmuuss586
@香水城
@icecut

网友A:
芯片应该是没问题,可是你外围电路呢?会不会都没问题?整个系统不是一个主芯片决定

网友B:
我没测试过;
听广东的朋友说,他们测试了新塘的不行,ST的好点;
至于你说的这个温度能不能达到,我不能肯定;
最好你自己测试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应该是没问题,可是你外围电路呢?会不会都没问题?整个系统不是一个主芯片决定 ...

嗯,是的,请教了ST的FAE,晶振要用芯片内部的了。一般的晶振在这种环境下很容易工作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测试过;
听广东的朋友说,他们测试了新塘的不行,ST的好点;
至于你说的这个温度能不能达到, ...

嗯,还是实际测试后才放心!找条件测试测试吧

网友C:
自己可以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