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433M无线收发模块测试问题。

楼主(2015-01-09):
   最近需要测试一组433M无线收发模块的功能,我采用的方法是发射模块通过SMA线接入频谱仪,接收模块通过SMA线连接信号发生器测试。

   发射模块信号输入端我采取与电源端短接的方法提供输入信号,经测试信号幅度为9dbm左右,芯片规格书上典型值是10dbm。

   接收模块芯片规格书上接收灵敏度为-108dbm,但是我实际测试的时候信号发生器上信号要加至0dbm输出才变为高电平。

两个模块测试距离时要几乎碰住的时候才有接收输出。

请各位工程师答疑解惑:

1.我这样的测试方**确吗?

2.接收模块哪里出了问题?因为除了天线端阻抗匹配的电感电容之外其余只有一个芯片,两个电容,一个晶振,这几个元件我都换了很多次结果还是一样。

原理图,实物图如下

楼主:
麻烦各位帮一下忙 谢谢了

网友A:
433M接收电感匹配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