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咪头经LM358运放放大,接LM386驱动喇叭,声音不清晰,求指导

楼主(2015-01-09):
我是新手,恳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我用MIC采集声音信号,经LM358运放放大,然后接LM386驱动喇叭,可是喇叭的声音不清晰呀,都是“啧...啧...啧.....”这样响,各位帮忙看看这两个电路,谢谢!!

网友A:
说明信号失真很严重。
调电位器,音量尽量小,试试,
有音频信号源和示波器吗?
386是久经考验的芯片了。

网友B:
咪头和358运放的退耦一定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咪头和358运放的退耦一定要做好

请问是这样吗?谢谢!!: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咪头丶运放丶功放这三者都要做电源退耦。

请问是这样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信号失真很严重。
调电位器,音量尽量小,试试,
有音频信号源和示波器吗?

调过电位器,就是没什么作用,喇叭声音还是“啧啧啧.....”根本听不出有人的声音。。我用信号发生器也试过,通过示波器观察,有波形。。现在问题是喇叭输出声音不清晰:(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样吗?谢谢!!

你好,我按照刚才回复给你的那个电路图,加了电容,后来试了一下,还是听不出有声音,只有“啧啧啧...”这样响

网友D:
你的两级放大之间有耦合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两级放大之间有耦合电容吗?

你好,我在两级放大之间加了1uF电容,确实可以听到声音了,不过耳朵要很贴近喇叭才行,而且喇叭的电流声比较大,几乎覆盖了人的声音,请教怎么减少电流声?谢谢:handshake

网友E:
输出端接一个大电容到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两级放大之间有耦合电容吗?

加了电容,不说话的时候,喇叭“沙沙沙.....”地响,是电流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端接一个大电容到喇叭

改接220uF的,不过还是不行,不说话的时候,喇叭“沙沙沙...”的响,说话也是,耳朵贴近喇叭可以勉强听到声音

网友F:
LM358原理图好像是错的吧~~,能听到沙沙响,把LM386输入端断开,用手接触输入端,应该能听到噪声的~当然音量是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振荡。

不懂,可以说清楚点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G:
也许是电源退耦不够好,也许是地线/电源布局不够好,因为这个电路总放大倍数很大,它很容易振荡。

网友G:
你可以把完整的电路原理图/PCB图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H:
过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再请教一下:1、为什么要在引脚3串接一个电阻呢?阻值一般多大?  2、该电路是用来采集声音信号的,输出OUT端可以接一个RC低通滤波器吗?其中R和C的值多大好呢?谢谢指导!:handshake

网友I:
估计振荡了,以前我也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估计振荡了,以前我也碰到过。

请问一下,怎样解决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教一下:1、为什么要在引脚3串接一个电阻呢?阻值一般多大?  2、该电路是用来采集声音信号的 ...

你先用1K试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用1K试下看

那么,输出OUT端可以接一个RC低通滤波器吗?其中R和C的值多大好呢?谢谢指导!:)

网友B:
RC滤波还是先放以便吧,等你线路调试差不多了,如果觉得声音上有什么干扰的时候再放置,但在输出上是否还是该考虑一个电容,以便隔离直流,通过交流信号,便于和后面386功放级的搭配

网友J:
这个电路在这样的用法下,振荡就是正常工作状态。
咪头测量到喇叭的输出,放大后再送给喇叭,喇叭发出更大的声音——标准的正反馈。
当电路放大倍数很大的时候,表现是打嗝,就像楼主描述的那样。放大倍数减小,还可以进入啸叫状态。
如果要扩音,一定要避免话筒捡拾到喇叭输出的声音,不管用什么办法。
另外,运放和功放IC可以退耦,话筒绝对不可以“退耦”,不然语音信号就被退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在这样的用法下,振荡就是正常工作状态。
咪头测量到喇叭的输出,放大后再送给喇叭,喇叭发出更大 ...

你好,谢谢你的解答,那么怎么尽量避免话筒捡拾到喇叭输出的声音呢?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解答,那么怎么尽量避免话筒捡拾到喇叭输出的声音呢?请指点一下,谢谢 ...

1. 把喇叭换成耳机
2. 让话筒尽量远离喇叭。最好能把话筒装在指向性较强的套子里,并且话筒绝不指向喇叭。

网友K:
建议你把C1换成0.47uF、R2换成4.7k试试。
还有358同名端3引脚那应该串接4.7k与2引脚相匹配
沙沙声应该是零漂问题,得看是哪零漂。估计是386
其实,你最好是用正负对称电源,你用的运放单极性供电,零漂很难搞的。

网友L:
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入波形,在out端加一个0.1uf的电容

网友M(2015-03-09):
试下如韵电子的CN958. CN958集成了一个运放和一个电压基准,外围电路简单,功耗低.
附技术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