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USB][NUC122] HID Keyboard + Mouse

楼主(2015-01-09):
支援晶片系列: NUC122 series
所使用的開發軟件包: NUC122BSP_CMSIS_v1.01.003
Project 所在的目錄: NUC122 USB HID - KB_MS\NuvotonPlatform_Keil\Sample\USB\Smpl_HID KB_MS
Project Name: Smpl_HID.uvproj
所使用的板子: NuTiny-SDK-NUC122
功能描述: 本例程是對 NUC122BSP_CMSIS_v1.01.003 內的 USB_HID sample code 整合成可以同時支援 Keyboard and Mouse 的裝置.

NUC122 USB HID - KB_MS.zip

网友A:
是Human Interface Device的缩写,由其名称可以了解HID设备是直接与人交互的设备,例如键盘、鼠标与游戏杆等。不过HID设备并不一定要有人机接口,只要符合HID类别规范的设备都是HID设备。
交换的数据存储在称为报表(report)的结构内,设备的固件必须支持HID报表的格式。主机在控制与中断传输中传送与要求报表,来传送与接收数据。报表的格式非常有弹性,可以处理任何类别的数据。
设备除了HID接口之外,它可能同时还包含有其他的USB接口。例如影像显示设备可能使用HID接口来做亮度,对比,与更新率的软件控制,而使用传统的影 像接口来传送要显示的数据。USB扩音器可以使用实时传输来播放语音,同时使用HID接口来控制音量,震荡,与低音等。HID接口通常比传统的控制接口来得便宜。

网友A:
原来是USB接口的键盘设备的例程,研究一下,如何操作USB接口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