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IR2110这样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5-01-09):
(无正文)

网友A:
你如果改变高端输入,输出不变的话那就是坏了;
我前几天还换了一片;

不过和你的型号不一样,我用的是21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改变高端输入,输出不变的话那就是坏了;
我前几天还换了一片;

今天看了一下,降低MOS管高压就好了。理论上讲,MOS管D段电压并不高,但必须低到35V才能正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