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app更新Bootloder的问题

楼主(2015-01-09):
app对Bootloder更新完,想复位到Bootloder失败, 但是在更新Bootloder之前进行复位可以成功,请教失败原因

楼主:
@FSL_TICS_ZJJ   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bootloader? 串口bootloader?
bootloader的程序是自己写的还是官方的?
复位后会默认进入到bootloader的程序,然后才会进行跳转到用户程序。
不知道你是怎么检测你复位后跳到什么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