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USB转232串口驱动问题

楼主(2015-01-09):
我是WIN732位系统,USB转232串口驱动在设备管理器中一直有个!号,试了好几种方法,一直解决不了,求救呀!我的设备ID是USB\VID_067B&PID_2303&REV_0300

网友A:
可以卸载此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卸载此设备

卸载之后重装官方下得驱动又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卸载之后重装官方下得驱动又是这样的

驱动程序和设备不配套的表现...

重新找合适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程序和设备不配套的表现...

重新找合适的驱动

请问你有吗?

网友A:
有,但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但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的设备...

那麻烦你给我发个吧,我试一下,谢谢啦!939401877@qq.com

网友A:
放在这里,大家需要的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这里,大家需要的可以下载

谢啦!

网友B:
这个是跟驱动有关系吧

网友C:
先弄清楚USB串口桥片的型号,然后去生产商的官网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