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使用tcxo晶振输入可以不?

楼主(2015-01-09):
Tcxo输出为0.8V削顶正弦波,能否以晶体形式直接输入xin引脚,xout悬空,或者还是以时钟形式输入即旁路内部谐振电路,还是必须先放大才可以输入?麻烦指导下

网友A:
:o:o可以。内部要通整形变方波。

楼主:
什么意思?外部整形再输入肯定是可以的,能否省掉

网友B:
为什么是0.8V呢,不是很懂!!

楼主:
Tcxo常规指标就是这样

楼主:
早上实际测试了下没发现什么问题,只是xout只有100mvpp,xin为1vpp,用的是对讲机上的vctcxo

楼主:
麻烦香版看到帮忙看看,问问原厂这样有什么隐患,tcxo输出串电容给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