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40如何实现掉电保存

楼主(2015-01-09):
第一次做电子钟,如何实现掉电保存

网友A:
有电池就行,会自动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池就行,会自动运行的

就是不能用电池,用逻辑来实现保存掉电前的时钟

网友B:
楼主是保存数据还是保存系统的运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保存数据还是保存系统的运行状态?

保存数据把,保存时间和闹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保存数据把,保存时间和闹钟

可以开辟一段Flash空间作为数据存储。

网友C:
这样貌似意义不大吧

网友D:
装上纽扣电池

网友E:
加个电池供电吧

网友F:
看来得给rtc芯片提供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