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指导合作:外骨骼机器人的驱动方式与能源

楼主(2015-01-09):
求助:求指导合作:外骨骼机器人的驱动方式与能源
根据实际分析选择三种驱动方式与能源:电机驱动, 液压驱动, 气压驱动。外骨骼机器人 应能支撑 36kg 的负载保持 1m/s 的速度行走,在单腿摆动过程中,能把80%的负载传递在地面上。 求高手合作指导!

具体咨询技术对接:2115562681,技术服务交流群:150307121
或者直接到贤集网需求大厅投标!

网友A:
这个复杂么?
要求您也没有提全面啊。类人驱动的效率一定不高。
人类进化采用双腿支撑,不是因为前进效率高,而是逃生选择的结果。
如果要求前进速度,那么就用气泵
但是气体是可压缩的,效率更低。(不过可以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