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18F单片机CAN问题

楼主(2015-01-09):
今天发现这么个现象,就是PIC18F25K80使用CAN模块时,我发现当我不接CAN芯片如PCA82C250,MCP2551时,当程序发送CAN数据时,CANTX引脚上并无信号输出,而当我接上CAN芯片就有信号输出了!我感觉是我测错了,就找了另一块板子,发现也是同样的现象,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你看看能否正常通讯。如果能,那就正常。没这么测过。

网友B:
CAN发送的时候要通过RX校验发送是否正确,你接上CAN芯片就会发现RX和TX波形一样,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发送的时候要通过RX校验发送是否正确,你接上CAN芯片就会发现RX和TX波形一样,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确实遇到过,确实发送时单片机芯片CANTX与CANRX的信号是一样的!你怎么知道的?芯片手册上有说吗?〈〉

网友C(2016-08-02):
楼主好厉害,我也再弄CAN,能否提供一下思路,我的CAN设置不对,能否提供以下示例代码?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D:
这么久应该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