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可调设计

楼主(2015-01-09):
各位大神,
    实验室要做个类似OP+BJT放大跟随电路的恒压输出,不过处理的电压高达1KV可调,输出电流10mA以内。采用市面采购的1200V直流电源供电。
    完全没接触过高压。
   不知道这种电路容易设计不?这么高电压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呢。
   这么高电压,一般的器件都用不了了,也十分危险。
   大神们有推荐的书籍或者关键词提供么,目前完全没头绪。
   感谢啊!

  见图中:
      1,OP输入电压,BJT功率放大,用1200V电压源供电(和低压电源共GND)。
      2,BJT输出有采样电阻,通过采样电阻来采集输出的电流。图中所有电平共GND---能否共GND呢?
      3,负载为为容性和阻性负载,针对不同的应用,变化不一。
     4,输出电压0~1200V,输出电流0~10mA.

  难点:1,如果实现高阻抗跟随呢?
             2,如何实现高压差分采样呢?-------------如果用浮动差分供电,是否会因为浮动源没有及时变化而烧坏器件呢---被供电OP?
            3,高压电源是否会干扰低压源呢?

网友A:
注意别电着自己了

;P

怕得很,一般的表都测量不了。。。。

网友A:
感觉没那么可怕
输出部分要么是变压器,要么就那么一、两个功率器件离高压近;
高压电容多的是,高压功率管也多了去。

反馈,要么是光耦,要么电阻分压,过来也是小信号了。

关键是,达到这样高压、这样大电流,电路方案怎么设计?把握多大?

完全没把握,呵呵。只能凭感觉去设计电路。。。

网友B:
没有讲情。

多谢,刚贴了个大概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那么可怕
输出部分要么是变压器,要么就那么一、两个功率器件离高压近;
高压电容多的是,高压功率 ...

感谢!
  是啊,大概是这样。
  方案如果按常规的分压电阻反馈,用低压OP驱动高压电输出,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1,这么高的电压,摆动速度估计很重要。而低压OP的摆动率不怎么样,需要后级加速。
  2,过冲控制很重要。冲多了烧东西。
  3,估计要用到多级放大。多次放大后估计相位滞后厉害,弄不好震荡得不行。
  4,这么高电压,漏电厉害
  5,高压产生的电流可能会有脉冲电流?流过地线是否会干扰其他共地的系统呢?如果防止?
  。。。。。。。。。。。。。。。

网友C:
你上面的电路肯定不行的;

大神,更新了。
恩,昨晚我随手画了个示意图。今天想一下,再画个出来。

网友D:
楼主首帖的图,连输出端在哪里都没有画出来。好歹画个电阻表示负载也好嘛。

6楼说得对,这个电路肯定不行。楼主连电位参考点和电压等等概念都还没有搞清楚。

先别考虑什么摆动速度、过冲、多级放大、高压产生脉冲电流等等,搞出一个原理上可行的电路再说其它。

恩,昨晚我随手画了个示意图。今天想一下,再画个出来。

网友:
题意不太清,是否指输出电压要从0-1000V之间可调,而电流限在10MA以内?

网友B:
500V接到运放上,1200V接到BJT上,你这什么图啊。

更新了。。。。多谢

网友D:
“恩,昨晚我随手画了个示意图。今天想一下,再画个出来。”

首帖提出的要求(1.2kV供电,1kV可调,最大输出电流10mA),其实相当简单,很容易实现。不过体积不可能很小,因为电压高,绝缘必须加强,爬电距离比较大,散热器也较大。
等着你的图。

建议复习一下模拟电路教材,康华光的也好,华成英的也好,最后一章都讲到线性稳压电源。现在你要做的高压电源,是在教材中讲到的电源基础上稍加变化得出来的,而且变化的方法不止一种。这就是所谓借鉴前人的方法来发展和提高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昨晚我随手画了个示意图。今天想一下,再画个出来。”

首帖提出的要求(1.2kV供电,1kV可调,最大输 ...

更新了新画的图,还请大神指点。
    十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新了新画的图,还请大神指点。
    十分感谢!

1、负载在哪里?
2、1200V输入的正端标注出来了,1200V的负端呢?难道是GND?
3、图中辅助电源P15V和N15V以及-15V,是对哪一点而言?难道也是GND?

我在7楼说“楼主连电位参考点和电压等等概念都还没有搞清楚”,话是难听一些,但从上面三个疑问中看,没有说错。

原帖子重新编辑了下。
高压能否和低压共地呢?这些概念不是很清楚,没搞过高压,还请大神指点。多谢!

网友E:
题意没表达清楚,你买个现成的算了。

需要自己设计啊。。。原帖子重新编辑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负载在哪里?
2、1200V输入的正端标注出来了,1200V的负端呢?难道是GND?
3、图中辅助电源P15V和N15V ...

大神,
  我目前认为图中所有电平均共用GND。
  高压共GND容易干扰?我的设计思路来自低压,这些不大清楚。还请大神提示能否共地。
  负载为任意的容性或者阻性负载。
  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
  我目前认为图中所有电平均共用GND。
  高压共GND容易干扰?我的设计思路来自低压,这些不大清楚 ...

如果所有高低压电源均以GND为公共点,那么输出“采样电流端”那个运放要承受1000V以上的共模电压,这样的运放可很难找到,即使找到,价格估计也无法接受。
N15V和P15V以GND为公共点,VIN(-10V~0V)也以GND为公共点,那么该运放输出端经500k电阻接在PNP管基极,而PNP管基极电位接近1200V。到哪里去找输出幅度比电源电压范围更大而且大那么多的运放?

网友D:
要说“思路”,思路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我非常非常反感“思路”这个词汇。

这是康华光第五版中的一幅电原理图,比较典型的串联稳压电路。该电路最大输出电压通常不超过30V,没有过流保护电路。图中运放的电源由图中A点供给。
你的工作,就是让这个电路的最大输出电压达到1000V,此外还要加上过流保护或者输出短路保护。过流保护的动作点是否需要可以调整,你的帖中没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说“思路”,思路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我非常非常反感“思路”这个词汇。

这是康华光第五版中的一幅电 ...

多谢,
  大概是这个思路。我用OP驱动PNP的本意在提高OP的输出电压范围。看过一个功放的图是这样的,采用PNP+NPN来输出大电压范围。我大概理解错了,再看看。
  图里是没有引入输出电流保护,如果成功采样电流,则可以构成反馈环路,从而限制输出电流。使用BJT大致采样输出,然后关掉输出管子,这个思路在铃木雅臣的晶体管书里有。
  共模电压达1KV的OP是很难找,我大概不会考虑,想用浮动源供电来跟随。在稍微高点的电压区域(100V)我使用浮动源供电OP没什么问题。但1KV,电压太高,心里没底。
  再次感谢大神!
  关于提高OP输出电压的BJT电路,我再看看。确实是没理解透.

网友F:
鬼子书里有成熟电路可以借鉴!

哪本呢?大神提示下。。。。多谢

网友G:
全都改为低边操作就OK了啊。

俺记得LT有个高压电源电路,还是带变压器的。。

想了下,用差分形成电压差,后用在低端采样,这样能解决电流采样问题,不过形成的是个对GND浮动的源。

网友H:
模拟电路的设计艺术,JIMS编的,原版,有高电压小电流设计的方案。

大神能否在详细点,这个关键词网上搜出来是另一本书,感谢!
感谢!我看看

网友H:
可以参考耐压测试仪的电路方案。

感谢!我搜搜资料看看

网友B:
这个新电路还是不能用。
你的问题是不是:要做一个输入电压-10V--0V,输出电流10ma,对应的输出电压0V--1000V之间的电压源?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要说“思路”,思路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我非常非常反感“思路”这个词汇。

这是康华光第五版中的一幅电 ...

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逆变高压,直接这样接1000v的话变压器太大了吧

我这个是程控1KV,精确可调。开关电源是产生吧,有些不一样。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新电路还是不能用。
你的问题是不是:要做一个输入电压-10V--0V,输出电流10ma,对应的输出电压0V--100 ...

多谢,
  目标做一个0~1000V可变,输入端AD范围0~10V,即通过控制0~10V输出的AD实现电压变化范围0~1000V,同时最大输出电流10mA,可以采集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全都改为低边操作就OK了啊。

俺记得LT有个高压电源电路,还是带变压器的。。 ...

多谢,
  意思是用低端电流采样?
  LT的方案。。。。这个不好找  呵呵

网友F:
冈村迪夫的OP放大电路设计,第九章,电路拿过来略加修改就能用了。

郁闷了,这本书是买了,可惜放在千里之外的地方。看看网上有PDF么。十分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
  意思是用低端电流采样?
  LT的方案。。。。这个不好找  呵呵

用运放在低边驱动,低边电压采样(分压就是了)。
你如果不愿意在地线上使用检流电阻,那还是可以在高端采样的。可以用电流镜采样,有那种孪生管(忘记哪家生产的了),级联+高阻值电阻,然后转到低端。实在不成就用检流IC,提供个电源就是了,不过同样要转到低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运放在低边驱动,低边电压采样(分压就是了)。
你如果不愿意在地线上使用检流电阻,那还是可以在高端 ...

电流镜,大概个什么工作方式呢。。。。。要查查。 低端采样能采集到微小电流,高端漏电厉害,估计微安以下是没戏的

网友G:
给你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那个8管的电路,俺记得是个PPT文档,wilson 电流镜检测电流的,最后一个是8管的,温度特性很不错。(本子上资料很少,几乎都在家里的台式机上)
懒得给你继续搜了,给你个链接,你看看。不过这个器件并不适合你的情况,耐压才120V,仅作参考吧。
http://www.diodes.com/datasheets/ZDS1009.pdf

高边微安级~~确实难做。

网友D:
冈村迪夫的OP放大电路设计那书,技术交流版面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就有。

网友D:
XUKUN说的是此图。

网友D:
此电路的特点,是运放辅助电源公共端在输出正端上,串联调整管是共发射极工作。

网友H:
ANALOG CIRCUIT DESIGN VOLUME 2,
IMMERSION IN THE BLACK ART OF ANALOG DESIGN
EDITED BY BOB DOBKIN AND JIM WILLIAMS
封面是这样的,

一搜英文版是有,这价格吓死人。接近500大洋。。。。看看有中文版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
  目标做一个0~1000V可变,输入端AD范围0~10V,即通过控制0~10V输出的AD实现电压变化范围0~1000V, ...

用逆变器原理做,必须要有个升压变压器,原边控制电压的方案是可以实现的方案,如果在输出边再加一级倍压电压,对变压器的要求可以降低。

网友J:
用分立件配合运放搭个放大器就成了。没这么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分立件配合运放搭个放大器就成了。没这么复杂的。

采样电流是个麻烦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采样电流是个麻烦事

31楼图,采样电流是个简单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XUKUN说的是此图。

感谢。看了这图,我是一看到电感就晕了。
我需要用DA实现连续输出,好像这个图不行。
再认真看看。

网友K:
我恰巧有那本书的pdf。
一个压缩卷只能传1MB么,第一次上传哈,不知道帮的到你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看了这图,我是一看到电感就晕了。
我需要用DA实现连续输出,好像这个图不行。
再认真看看。 ...

用DA控制输出,再容易不过。
用DA输出代替31楼图中稳压管即可。
DA芯片,以及产生D的芯片(可能是单片机之类)的电源完全可以与该图中运放A使用同一电源,很省事。

网友:
附图,电流取样会造成些少的误差,可能过软件AD补回

感谢!大神这个图来自资料还是自己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你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那个8管的电路,俺记得是个PPT文档,wilson 电流镜检测电流的,最后一个是8管的,温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XUKUN说的是此图。

感谢,看了下工作原理估计是这样的------上面和下面的线圈形成倍压电路形成高压供电,中间的线圈 产生基于输出的控制部分供电,这样形成了类似低端控制。输出电压为稳压管电压于两个正端电阻的积。由于正反馈系数小于负反馈,因此电路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ANALOG CIRCUIT DESIGN VOLUME 2,
IMMERSION IN THE BLACK ART OF ANALOG DESIGN
EDITED BY BOB DOBKIN A ...

大神行行好贴个图?那个价格我实在买不起啊。。。。。感谢!!!

网友H:
你看看下原理图

嗯,俺说的就是这个电路···
感谢!先看看。我是看了电感就头晕,呵呵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神行行好贴个图?那个价格我实在买不起啊。。。。。感谢!!!

原理图以上线。以你的水平根据其原理,稍改,可以做一个正电压的,

网友H:
英文描述。

网友H:
引用 楼主:
采样电流是个麻烦事

加一个HULL传感器就可以,或在低边测电流。

HULL传感器没用过,大概只能测量比较大点的电流吧,或者说某一区段的?要测量很大变化范围的电流估计不准确? 多谢大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看了下工作原理估计是这样的------上面和下面的线圈形成倍压电路形成高压供电,中间的线圈 产生基 ...

你还没有看懂。
提示一句:冈村迪夫此书此图有个错。看出错来,就是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没有看懂。
提示一句:冈村迪夫此书此图有个错。看出错来,就是看懂了。 ...

感谢。
  我是觉得OP的供电“零电位”和输出端的二极管连接有点蹊跷。。。。或者双向,或者直接连接在一起?-----------还没很仔细地想。。。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你还没有看懂。
提示一句:冈村迪夫此书此图有个错。看出错来,就是看懂了。 ...

是图上那条虚线不应该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