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做出来了-第一次射频PCB 麻烦有空的指导指导

楼主(2015-01-09):
进来的都是由空的 哈。。。小生不耻来问:

问题1:理想是希望达到腋下4米,无阻挡10,CC2540蓝牙通讯是否有可能达到;
问题2:各位前辈有什么意见或建议吗?需要怎么整改。?
(去掉RC ,巴伦往外移,巴伦出来能否直接接天线?。这样芯片到巴伦这段线---〉 除了等长还需要注意什么?也要阻抗匹配(一致)??。)

2015-01--19:板子做回来 效果是:(iphone5)放最近显示最高是-40db...后来改啊改一直-50db...无阻挡6米左右吧..放腋下 半米不到......纠结了......
板子 0.6mm厚 线宽0.45  线地距0.2     (估计的:铜厚0.035 阻焊层 0.01 介电4.5)   软件估算出来 54R阻抗
R=1%0R,   C=0.5P
3mm9mm的陶瓷天线都试了差不多...
R和c 去一个 去2个也都试过了 差不多..
工具只有 100M示波器1个, 万用表一个半, 没了,
cc2540

去掉C的0.5p,,然后:31MM导线比陶瓷天线好一点。穿墙 再隔一个人也能连接(陶瓷的穿墙后就 很难连接了) ,导线直和弯效果也差不多。。

-------------------------------------------------------------------------------------------------

谢谢 各位 。。学到很多东西
2面板 一面走线,一面要完全覆地。。然后根据板厚、线宽、线地间距、铜厚、估算阻抗 。。
巴伦出去的线 四周只有板材和覆地
天线 上下前后左右 都不能有障碍 覆铜。走线 只有玻璃纤维板材

天线馈端 到RC滤波(非必需)的走线要符合50R特性阻抗,,
RC滤波到巴伦滤波器要符合特性50R阻抗
巴伦滤波器到芯片 要差分等长布线 2线阻抗一样

差不多这样子了吧   还要再修改修改西线宽和过孔。。。

------------------------------------------------------------------------
2.4G蓝牙 2层板  先距线宽 都是0.2mm  板厚0.4
一个R=0R1% 一个C=0p7
巴伦滤波器:2450BM15A0002
陶瓷天线: AN9520-245    9MM  (也有3mm的)
2个图    图一:50R阻抗是图中标出来那段吗  ?

网友A:
不懂射频,顶楼主

网友B:
天线尾巴不会又下地了吧?RainSun 的天线都是单极的,尾端焊盘悬空。

网友C:
这线拉的也太那个了吧;
好几条PCB布线违反的规则,都被你违反了;

网友D:
巴伦之前的线怎么没有阻抗匹配,差分出线最好保持等长吧(线不长),另外底层的测试能不能往内移动,这个天线是单端的吧,不需要接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石英晶体的两个电容的地端最好摆在一起以防止振荡不纯(杂讯)。其它透过导孔接地的导孔数最好2个或以上, ...

谢谢 ,指导 兄台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尾巴不会又下地了吧?RainSun 的天线都是单极的,尾端焊盘悬空。

天线 是单端的 远端妹接地  这里Bottom 是个焊盘 3V电源....挪不开 要是这个9mm长的天线不行 还有3mm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尾巴不会又下地了吧?RainSun 的天线都是单极的,尾端焊盘悬空。

谢谢 远端底层这个焊盘 也不知道对信号影响多少....作出来看看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巴伦之前的线怎么没有阻抗匹配,差分出线最好保持等长吧(线不长),另外底层的测试能不能往内移动,这个天 ...

你好:   第一次画射频 阻抗匹配真的不是很懂  它是说走线和边上覆铜距离一个值(最好一样) ,底层都是覆地,  然后再等长..这些意思?  还有50R特性阻抗 是图中巴伦的出线 那一段 估算的方法 是软件估算这样?  长度有影响吗 这里 有4mm多长呢...软件没问我走了多远...这

底层那个是3V电源很想移走阿...动不了... 板子大小就是这 2片LR1120钮扣电池大小 ..

天线是单端的..远端 的底层也是3V电源焊盘.. 还有3MM的AN3216-24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巴伦之前的线怎么没有阻抗匹配,差分出线最好保持等长吧(线不长),另外底层的测试能不能往内移动,这个天 ...

巴伦 有这个 说明 我以为 只要 红色*号这  就是所谓:50R特性阻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线拉的也太那个了吧;
好几条PCB布线违反的规则,都被你违反了; ...

谢谢,,,,,看来还需要好好学

..长度是4mm多...看着是满远的..也这段不知道是不是这个50R特性阻抗段......巴伦的参考电路这里红色*到芯片也有好几毫米呢 就没在意

还望 版主 有空指导 那几个规则  学一个是一个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巴伦之前的线怎么没有阻抗匹配,差分出线最好保持等长吧(线不长),另外底层的测试能不能往内移动,这个天 ...

网友F:
关注一下
正好需要

网友G:
50欧阻抗匹配指的是用pcb天线得时候吧,你用陶瓷天线也要做匹配???
陶瓷天线底下最好不要放东西,

网友H:
学习学习,刚好要画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欧阻抗匹配指的是用pcb天线得时候吧,你用陶瓷天线也要做匹配???
陶瓷天线底下最好不要放东西, ...

谢谢 ..希望:用陶瓷天线后不用关什么50R特性阻抗。。了 真的一知半解
天下下面是一个焊盘 底层只有2片钮扣电池 2卡扣需要4只焊盘 如果 这个9mm的天线被影响了 到时候 用3mm长的天线 再不行 就 加长PCB。。。

网友D:
引用 网友G:
50欧阻抗匹配指的是用pcb天线得时候吧,你用陶瓷天线也要做匹配???
陶瓷天线底下最好不要放东西, ...

陶瓷天线的50R阻抗只是说,在天线的馈电处的,天线的路径也要有50R的,会有比较大回波损耗,看lz所找的PCB厂家了,如果能够免费做那么只要保持路径上一致,到时候让板厂调,如果不是的话用软件算一下就行了,另外2层板0.4mm厚的,不知道有没有询问过板厂,LZ的板子是自己做的还是要出产品的

网友D:
另外LZ在天线走线下方的地的位置为什么还有其他东西,应该保证射频线下方地的完整性,要不然这段线的阻抗会不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欧阻抗匹配指的是用pcb天线得时候吧,你用陶瓷天线也要做匹配???
陶瓷天线底下最好不要放东西, ...

50R 看上去 应该是需要的  这里 推荐测试板模式 用了  而且 线2边 没2覆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陶瓷天线的50R阻抗只是说,在天线的馈电处的,天线的路径也要有50R的,会有比较大回波损耗,看lz所找的PC ...

谢谢 。。。。打样是 taobao的  问了0.4能做  阻抗做不了 。。。

这个射频线下方地线  是说 完整性很重要 只是板子比较小 2片电池 的大小   除非加宽PCB4mm

网友I:
射频,入门难啊...

楼主:
谢谢 各位 学到很多东西
2面板 一面走线,一面要完全覆地。。然后根据板厚、线宽、线地间距、铜厚、估算阻抗 。。
巴伦出去的线 四周只有板材和覆地
天线 上下前后左右 都不能有障碍 覆铜。走线 只有玻璃纤维板材

天线馈端 到RC滤波(非必需)的走线要符合50R特性阻抗,,
RC滤波到巴伦滤波器要符合特性50R阻抗
巴伦滤波器到芯片 要差分等长布线 2线阻抗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打样是 taobao的  问了0.4能做  阻抗做不了 。。。

这个射频线下方地线  是说 完整性很 ...

这个要看LZ的要求了,这种布局和布线做出来也能用,但是效果就不好说,可能不是专门的测试的话感觉效果也不错,如果是自己玩玩还可以,公司产品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看LZ的要求了,这种布局和布线做出来也能用,但是效果就不好说,可能不是专门的测试的话感觉效果也 ...

这个 个人的  如果可以 有人购买 再考虑优化(板小,不知道4层板会不会好一点 。。)

最担心的是 钮扣电池盖住天线还要夹在腋下。。。估计有个2M就谢天谢地了。。

总之 谢谢。。1楼 有最后定下开的  先小试一下吧。。。打样 也就30块钱。。

网友J:
布板不懂,要学的好多

网友G:
以前都是用pcb天线得,没用过陶瓷天线,也学习了,不过确实信号下面还是要保证地平面的完整性的
楼主是做了NETC9_1的阻抗匹配么,还是NETE1_1的
改进版看起来还是很赞的

楼主:
pcb打样时。说过 做不了阻抗...会不会有很大影响? 或者需要租用频谱仪和网络分析仪?

网友K:
我做的CC2530效果和楼主差不多,我买了飞比的demo板测试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