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触发释抑时间

楼主(2015-01-09):
大神们,
  触发释抑”,指的是暂时将示波器的触发电路封闭一段时间(即释抑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即使有满足触发条件的信号波形点示波器也不会触发。
   问题:
     1,这个意思是,示波器触发后记录波形的长度,或者说存储深度?
     2,在这段时间内,即使有满足触发条件的信号波形点示波器也不会触发。-------这话不大明白。即满足触发条件的电平会反复触发示波器从而产生记录混乱?
    感谢啊!

楼主:
自己顶下。。。。无人回帖啊。。。。

网友A:
1、是的。该时间决定了你能够在横轴上看到几个周期的波形。
2、如果满足触发条件即触发一次扫描,很可能横轴上只能看到一个周期,甚至一个周期的很小一部分。例如波形很好(非常接近理想)的正弦波,上升过零触发,可以看到一个周期波形;若是方波,但上升沿不规则,有强烈的阻尼振荡,那么在方波上升沿可能发生很多次触发,结果是什么也看不清。

楼主(点评):
感谢!大神起得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