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AT 这款笔记本 怎么样 ?

楼主(2015-01-10):
我是 大一的新生,学计算机的。想买个本子,因经济原因,想买个性价比高的。
找来找去,朋友给推荐了 联想G510 AT( 15.6寸)这款笔记本。本人 对电脑不了解,所以 请 大家 帮我看看,出出主意:
1.联想G510 AT 15.6寸这款笔记本 怎么样 ?
2.还有其他适合我的 笔记本吗 ? 推荐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款不错,很适合你!销量也很搞的,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不错,很适合你!销量也很搞的,性价比高!

谢谢!

请问,这款笔记本的散热 咋样呀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这款笔记本的散热 咋样呀 ?

冬天不用担心散热,夏天买个散热底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冬天不用担心散热,夏天买个散热底座就可以。

谢谢!

我现在用的 ThinkPad T410(用朋友的),打开任务比较多时,笔记本就发热,自动关机,好多次了。

请问,用 散热底座 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现在用的 ThinkPad T410(用朋友的),打开任务比较多时,笔记本就发热,自动关机,好多次了。 ...

这种情况应该避免同时运行太多的程序,用散热底座是不能解决的。

网友B:
这款联想的还是不错的;
当然还要看运气,不管什么牌子,偶尔也会碰到质量差点的;

网友C:
联想G系列太烂,要买联想就Z系列起步

网友D:
只有是否适合的问题,不存在什么“怎么样”的说法。就学生而言,任何一款在产笔记本电脑都应该可以满足需要,这年头同配置的价格也都差不多,剩下只是外观、售后的问题了。联想是当今世界头号计算机生产商,其产品可以信赖,剩下的只是根据你的预算去选喜欢的就成。

网友E:
可以考虑ThinkPad E 系列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F:
联想确实很烂,不如戴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联想确实很烂,不如戴尔

谢谢!

听人说,戴尔 在美国,犹如 神舟 在中国。
是这样吗 ?

网友G:
应该还可以,配置应该挺不错的,但是个人觉得华硕或宏基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网友H:
据说联想G系列问题比较多 仅供参考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只有是否适合的问题,不存在什么“怎么样”的说法。就学生而言,任何一款在产笔记本电脑都应该可以满足需要 ...

用了超过3年的笔记本(正版系统,也重新恢复过再升级)感觉就是慢,是内存不够了还是散热变差了?除了加散热风扇座还有好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用了超过3年的笔记本(正版系统,也重新恢复过再升级)感觉就是慢,是内存不够了还是散热变差了?除了加 ...

内存只要在2G以上,一般情况下就不存在内存不足的问题,而感觉慢,如果是操作系统都比原来的慢,说明严重缺乏维护或者加载了太多不必要的软件。散热问题不影响速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内存只要在2G以上,一般情况下就不存在内存不足的问题,而感觉慢,如果是操作系统都比原来的慢,说明严重 ...

内存2G,系统安装的软件非常少,用的笔记本自带的操作系统并正常升级,360的杀毒装了一堆,就是运行慢。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热心支持和建议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

听人说,戴尔 在美国,犹如 神舟 在中国。

听说过戴尔用着用着就起火了,神舟好像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