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问HT单片机c语言查表如何实现

楼主(2015-01-10):
表比较大,256byte
const BYTE tblHumi[256] = {...};
反汇编程序是用PC值来做的。
     ADDM A,PCL
_tabHumiAt25:
     RET A,17
     RET A,19
     RET A,21
这种格式。
看规格书上说,PC必须在一个分页内,才可以。
实际调试的时候,一查表就堆栈溢出报错。
求问如何解决?

网友A:
可以分段查嘛

网友B:
我也在公司用HT EMC 的MCU,开发工具实在太难用了

楼主:
我C用V2版本编译的,查表时的角标需要定义为WORD类型才行。

网友C:
HT芯片数组数量不能超过256,即0-255.查下是不是其它地方还定义了数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公司用HT EMC 的MCU,开发工具实在太难用了

台系让人蛋疼的弹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