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推挽式开关电源MOS管DS波形振荡

楼主(2015-01-10):
初次接触开关电源,做了个推挽式开关电源,但是焊接好后发现MOS的VDS振荡严重,请高手分析原因。
MOS管驱动波形 D2点波形
D1点波形
  D1D2一块测试波形
HEF4047输出驱动波形原理图

楼主:
大家帮帮忙呀,搞了两天了没啥头绪。

网友:
图片不清晰啊

网友:
麻烦楼主先把网格去掉

楼主:
网络已经去掉,请楼上大哥帮分析一下。

网友A:
图纸上哪个是推挽电路,硬是没看出来

网友B:
同意楼上,看不出推挽在哪里,也找不到楼主所说的MOS管。

楼主:
SI4946是个双MOS管,这两个MOS管与源边构成的不是推挽吗?难道是搞错了,还请大侠指正。原理图重新画了一下。

网友C:
你的电路原理图有误。
次级缺滤波电感。
参数也不对,驱动太弱。

网友D:
MOS的G极要加个几十欧姆的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路原理图有误。
次级缺滤波电感。
参数也不对,驱动太弱。

这个不加电感也能工作吧。“参数也不对,驱动太弱”这个能具体说一下吗。初次接触开关电源设计。十足的外行,各位大哥多指点。驱动太弱是不是指的R6,R7太大?换小了以后波形还是那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SI4946是个双MOS管,这两个MOS管与源边构成的不是推挽吗?难道是搞错了,还请大侠指正。原理图重新画了一下 ...

这个图跟1楼的完全不一样,搞不清楚什么回事。
U9A和U9B为什么要用Q7和Q8来驱动?你要知道R6和R7的上拉能力是很弱的,而且Q7和Q8本身就带来延时

楼主:
两个图纸是一样的,一楼不规范怕大家误解,就重新画了一下图纸。U9A和U9B驱动这块怎么改合适呢,原来想用三极管的,但是U14输出的信号是18V的,怕三极管扛不住。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F:
遇到的问题有点类似,求分享解决方法

楼主:
那就把问题说贴出来吧,看看是不是同样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各位帮助。

解决了,为什么把方法跟大家说一下?

楼主:
副边整流管用的不合适,换了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