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A的板子,其中一块运行简单MCBSP收发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5-01-10):
问题是:若是通过MCBSP单独接收数据,正常。若是单独发送已知数据,正常。但若是接收数据后接着再发送出去,程序运行个一二十个循环就卡在while(!MCBSP_xrdy( ));了,已经确定是硬件问题,但不知是什么位置的。

一模一样的另外一块板子这三种情况全都可以正常运行。

请指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在线跑出现问题的吗   烧写到flash 上电加载启动后试了吗

楼主:
没烧写。。。。在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烧写。。。。在线的,,,

楼主  请教个问题   现在做一款C55x系列的板子  你觉得需求量大么

网友C:
又看到楼主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请教个问题   现在做一款C55x系列的板子  你觉得需求量大么

这个~~~我不太懂~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看到楼主的帖子了

谢谢关注

楼主:
哪里哪里。。。我是不会才来问的啊。。

网友D(2015-03-31):
你好,你是个基督徒吗,可以认识你一下吗?

楼主(2015-05-11):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是个基督徒吗,可以认识你一下吗?

是的呢,当然可以认识一下,你也是?

网友D:
真的,没想到在这也能碰到主内兄弟!可以私聊吗?我QQ510170536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呢,当然可以认识一下,你也是?

我可能没把我的问题说清楚,就是那个发警报声的程序,我现在想发一个单频声音或者白噪声,因为我对dsp的东西不是太懂,我就想在警报声这个程序里面改,就是这一块的东西
for(temp=30000;temp>0;temp-=100)
{
for(i=0;i<2;i++)
  {
aic23data = 5000;
MCASP_write32Cfg (hMcasp,aic23data);
delayMs(temp);
aic23data = 0;
MCBSP_write32Cfg (hMcasp,aic23data);
delayMs(temp);
   }
} ,这里面我有几个问题,首先这个aic23data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幅值?第二个,这个delay作用是什么?我改变temp的值好像频率就有变化,我知道他是一个延时函数,那他跟我要发声的频率有什么关系呢?第三个,上面已经给aic23data一个5000了,为什么下面又给一个0,我把这个0去掉就不发声了。第四个,如果我要发一个单频正弦信号我把这个正弦函数赋给谁,这个正弦函数的频率跟发出的声音的频率怎么保持一致呢?希望弟兄能帮我解答一下,其实就是把这段程序给我解读一下,我是个新手,对DSP懂的不多,但现在遇到这个问题已经一个多月了始终不知道从哪下手,我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D:
谁能帮忙解读一下?

网友E:
楼主  好久不见

网友D:
c5509a例子里面的FIRLMS算法调试没有任何问题,但当我把这个正弦函数改变之后误差就不收敛了,输出的rr是一个方波,最大值256,最小值-256,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挡我把这个算法加入音频回放的程序中,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输出不是正弦波而是方波呢?

楼主(2015-06-13):
好久不见。。。

楼主(2016-01-29):
引用 网友D:
c5509a例子里面的FIRLMS算法调试没有任何问题,但当我把这个正弦函数改变之后误差就不收敛了,输出的rr是一 ...

这个我不懂@_@

网友F(2018-10-30):
感觉楼主是厉害,我现在跟着楼主编了一下MIC回放的程序,发现声音无法回放。不过line in的回放可以。
/*数字音频接口格式设置
AIC23为主模式,数据为DSP模式,数据长度16位*/
Uint16 digital_audio_inteface_format[2]={0x0e,0x53};
//Uint16 digital_audio_inteface_format[2]={0x0e,0x43};
/*AIC23的波特率设置,采样率为44.1K*/
//Uint16 sample_rate_control[2] = {0x10,0x20};//采样频率注意这个数据
//Uint16 sample_rate_control[2] = {0x10,0x23};
/*AIC23的波特率设置,采样率为8K*/
Uint16 sample_rate_control[2] = {0x10,0x2F};
/*AIC23寄存器复位*/
Uint16 reset[2] ={0x1e,0x00};
/*AIC23节电方式设置,所有部分均所与工作状态*/
//Uint16 power_down_control[2] ={0x0c,0x01};//工作状态可修改
Uint16 power_down_control[2] ={0x0c,0x00};//工作状态可修改
/*AIC23模拟音频的控制
DAC使能,ADC输入选择为Line*/
//Uint16 analog_aduio_path_control[2] ={0x08,0x10};
/*AIC23模拟音频的控制
DAC使能,ADC输入选择为MIC*/
//Uint16 analog_aduio_path_control[2] ={0x08,0x14};
Uint16 analog_aduio_path_control[2] ={0x08,0x17};
/*AIC23数字音频通路的控制*/
Uint16 digital_audio_path_control[2] ={0x0a,0x05};
/*AIC23数字接口的使能*/
Uint16 digital_interface_activation[2] ={0x12,0x01};
/*AIC23左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lef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2] ={0x00,0x17};
/*AIC23右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righ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2] ={0x02,0x17};
//*AIC23左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left_mic_input_volume_control[2] ={0x04,0x79};
//*AIC23右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right_mic_input_volume_control[2] ={0x06,0x79};
/*AIC23耳机左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lef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2] ={0x05,0x79};
/*AIC23耳机右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righ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2] = {0x07,0x79};

不清楚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