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输出端的稳压管的选择原则

楼主(2015-01-10):
(无正文)

网友A:
加稳压管的目的是什么?是做电压基准?还是做输出过压保护?如果是做电压基准的话,用TL431比较好,如果是做输出过压保护的话,用可控硅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稳压管的目的是什么?是做电压基准?还是做输出过压保护?如果是做电压基准的话,用TL431比较好,如果是 ...

作为电压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稳压管的目的是什么?是做电压基准?还是做输出过压保护?如果是做电压基准的话,用TL431比较好,如果是 ...

做输出过压保护,稳压管的功率要求

楼主:
电源输出2.1A /5V
输出端并联稳压管

网友A:
做电压基准还用什么稳压二极管啊,直接用431了,输出并稳压管做OVP的话就太不可靠了,稳压二极管损坏之后有可能开路,也有可能短路,开路的话等于没用,短路的话,大功率电源直接把你的二极管炸飞,想要过压保护,还是老老实实加个光耦,弄个可控硅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