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可控硅问题

楼主(2015-01-10):
如图,现象是如果没有330R,则不管1、2脚有没有信号,可控硅都不通;如果有330R,则不管1、2脚有没有信号,可控硅都通。

已排除焊接问题,可控硅和光耦都换过,都是全新的,请大家给分析下,可能哪里有问题
这个电路以前也用过,没出现过问题,这次真是奇怪了

楼主:
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093263912&uk=2872572765

:L

网友A:
我帮你发图,赶感觉你接错了。

网友B:
一定是可控硅的引脚接错了!

楼主:
谢楼上大侠帮忙发图

可控硅管脚没接错,我又查了一遍元件,都是好的,但就是不正常工作,败了

楼主:
交流220,除了第3脚以外,另两脚没正负吧?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交流220,除了第3脚以外,另两脚没正负吧?晕了

交流哪来的正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哪来的正负,哈哈

版主别看笑话啊,给出点主意吧,瞅了一天了,头晕眼花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别看笑话啊,给出点主意吧,瞅了一天了,头晕眼花

哈哈,惭愧,硬件不咋懂,我也是菜鸟

网友D:
一定是MOC3041装反了~~~~~~~~  :P

网友E:
把上图的可控硅用万用表单独测量一下各脚之间的电阻值,然后发上来再讨论是否引脚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是MOC3041装反了~~~~~~~~

查过了,没错,1、2脚导通后,驱动电压变化正常,也就是说是可以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上图的可控硅用万用表单独测量一下各脚之间的电阻值,然后发上来再讨论是否引脚错误。 ...

这个查过好几遍了,等明天我再量下发上来

楼主:
对了,光耦试过moc3083和3063,可控硅换过bta24-1000\bta24-1200\BT139,现象还是一样的

以前的电路是3063+BT139,没问题,今天对着看了十来分钟,没看出啥不一样的来

后来为了测试 光耦,单独搭了个测试电路,结果光耦是好的
因为有330R的时候,可控硅可以导通,而没有的时候不能导通,可能判断可控硅是好的
真晕啊。。。

网友F:
可按硅阴阳互换试试

网友D:
肯定是可控硅三个脚接错~~~~~~~~  :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楼上大侠帮忙发图

可控硅管脚没接错,我又查了一遍元件,都是好的,但就是不正常工作,败了 ...

肯定T1T2接错了。

楼主:
结贴了,根本原因是T1\T2反了

这次换了封装,没用以前的,结果反了,谢楼上所有大侠热心帮忙

楼主:
怎么结贴,汗

楼主:
T1\T2反了,换元件,画新封装时导致的

楼主:
为啥评分里我只有评1分

网友(2015-04-20):
引用 楼主:
结贴了,根本原因是T1\T2反了

这次换了封装,没用以前的,结果反了,谢楼上所有大侠热心帮忙 ...

你好!麻烦请教一下,双向可控硅的T1\T2两个电极还有区别吗?我用的BTA16可控硅也是你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