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锂电池充电管理IC 选型时,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

楼主(2015-01-10):
请教
锂电池充电管理IC 选型时,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

谢谢!

网友A:
一般就是充电电流和停止充电电流了,如果成本上宽裕,就选用带OVP过压保护的,比如TP4056、SGM4056之类
如果是100mA以下小容量的,这个目前合适的锂电充电芯片比较少,可以看下SGM40561,20mA~200mA充电电流,最小3mA的停止充电电流,非常适合小容量的锂电充电

楼主:
学习了,感谢大侠...

网友B:
输入电压范围
充电电流
反接保护
截止电压
成本
封装
供货周期

网友B:
其他指标 基本都类似的

网友C:
我这有锂电池充电管理IC,有技术上的交流可以加QQ: 2850697769

网友D(2015-02-28):
根据输入电压性质及范围, 电池种类及容量和对充电时间要求等因素, 其他因素包括封装形式,外围元器件数目等.
如韵电子有多款各种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根据工作方式,有线性模式和开关模式; 根据电池种类有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铅酸电池和镍氢电池等; 另外还有利用太阳能充电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