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设计,用C语言编写傅里叶变换,求大神指导!谢啦!!!

楼主(2015-01-10):
对给定的信号进行傅里叶变换,要求:1、编写傅里叶变换函数;2、绘制信号傅里叶变换后的幅频特性图;3、绘制给定信号的相频特性图;4、保存给定傅里叶变换结果。

老哥,咱们课设一模一样,不知道有没有源代码啊。感激不尽啊!

网友A(2018-06-26):
网上就有很多这方面的现成的代码. 至于后面的问题, 专业的办法, 借助仿真来实现吧

网友B:
网上有很多例程阿,找一个copy一下。
用c语言绘图比较麻烦,推荐用matlab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上就有很多这方面的现成的代码. 至于后面的问题, 专业的办法, 借助仿真来实现吧 ...

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啊。关键是c语言绘图很麻烦,而且要求只能用c语言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啊。关键是c语言绘图很麻烦,而且要求只能用c语言

快速傅立叶变化还是蛮多的

网友A:
用 C 语言绘图?  DOS 窗口里的那 C 语言吗?   虽说这个不复杂, 但现在资料不多了, 也不知道现在的系统好用不好用了
此外, 标准的 VC++ 也可以, 复杂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 C 语言绘图?  DOS 窗口里的那 C 语言吗?   虽说这个不复杂, 但现在资料不多了, 也不知道现在的系统好用 ...

直接画图倒是容易一点,但是是画出给出任意正弦函数的输出幅頻相頻 特性图就有点难受了,matlab弄出来了,直接c就是难弄!

网友A:
网上搜了一下,  用 C 语言是可以画图的, 为此我特意测试了网上参考代码兵做了些修改, 符合预期.
推荐网上的教材
15天学习C语言Windows程序设计
Windows程序设计(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