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 tpm 时钟模式

楼主(2015-01-10):
( 1) TPM 的时钟模式是可选的
1.能够在每个异步计数时钟沿上增量
2.能够在外部时钟输入同步到异步时钟计数器的上升沿上增量

请问数据手册中,上边的同步怎么理解?

网友A:
在用户手册的562页,有如下一段讲解了外部输入时钟同步的概念“:
The external clock input passes through a synchronizer clocked by the TPM counter
clock to assure that counter transitions are properly aligned to counter clock transitions.
Therefore, to meet Nyquist criteria considering also jitter, the frequency of the external
clock source must be less than half of the counter clock frequency.

这个同步是和TPM的计数时钟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