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设计题,看不明白题意,大家给点指点

楼主(2015-01-10):
已知:
         稳定的光电流     I01= 0.1uA   I02 = 1uA   I03 = 10uA
         光电流变化量     ΔI = ±0.01uA
请设计一款电路,自动满足:
           I = I01 +ΔI 时,输出电压 VO = ±1V
         当  I = I02+ΔI时,输出电压 VO = ±1V
         当  I = I03+ΔI时,输出电压 VO = ±1V
请根据所设计电路,给出计算公式;
请说明电路的本底噪声应如何考虑;
怎样降低电路的本底噪声。

楼主:
大家能明白题意么?

网友A:
不同的输入电流,输出一样的电压,I/V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输入电流,输出一样的电压,I/V转换

这0.01uA的变化率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精度或者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或者误差。

是不是ΔI=+0.01uA时 输出Vo=+1V
而ΔI=-0.01uA时 输出Vo=-1V?

网友B:
我和楼上的想法一样,就是在光信号变化值为-0.01uA时,输出-1v, +0.01uA时2,输出+1v, 而 Io1, Io2, Io3的偏置电流是需要在计算中消去的;

如果电流变化是交流值,则用交流耦合就可以了,第一级加100k跨阻,第二级加1000的增益( 要注意电路的稳定性)

噪声要考虑跨阻的热噪声,运放的电流噪声和电压噪声;

如果是电流电话是直流,则就更麻烦了,我能想到的就是选取低bias 电流运放,做减法, 将信号上的偏置电流消去,并且减法需要模拟开关切换不同档位

楼主:
有思路的大神再给点提示吧~

网友C:
这是设计一个电路,还是几个?
如果是一个,转换系数要根据输入自动变化?

不明白,哪里来的题目?

网友D:
ΔI的频率是确定的?

网友E:
要你滤除掉稳定光电流的个体差异,把光电流变化量给检测出来。猜的,楼主本来就给大家个半拉子要求,大家也只有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你滤除掉稳定光电流的个体差异,把光电流变化量给检测出来。猜的,楼主本来就给大家个半拉子要求,大家也 ...

大哥,只是招聘的笔试题,我也很没有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设计一个电路,还是几个?
如果是一个,转换系数要根据输入自动变化?

招聘单位出的笔试题

网友F:
就是放大光电流的变化量,比如遥控接收要滤掉稳定的环境光干扰。

网友E:
那你照我上面说的答都可以了。

网友G:
应该是TIA和LA的OffsetCancle功能.
具体见MAX3747的手册等等
有了DC Offset自动消除功能后, 信号带宽就有了下限要求了
降低噪声 应该是要限制上限频率